联想屏暗

楼主(2012-10-08):
联想2021wd,加电显示无信号输入,但进系统显示屏幕发黄,恢复出厂设置无效,但换通用的信号板显示正常,就是屏幕显示不全。问题1:信号板一般是啥坏了?问题2:屏幕显示不全是啥原因?

网友:
应该两块都是MCU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