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康佳 34寸液晶电视

楼主(2012-10-08):
下雨的时候看电视,一声雷响,电视看不见了。重新开机以后,屏特别暗,理论值应该不是灯管,而是高压,但那东西没修过,有经验的老师指教一下切入点。

网友:
34寸的是显像管的电视吧,没见过液晶34的

网友:
如果其它正常直接换高压板查灯管

网友:
32吧,哥们 没有见过34的 要么32 要么39. 屏暗的话查高压板电压。和亮度控制。

网友:
康佳只有34的CRT,没有34的液晶

网友:
背光高压板问题多

网友:
这个确实高压板比较多 的

网友:
我个人认为时高压板的控制信号。和供电顶呀没有引起的。高压板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2012-11-23):
34寸是纯平的不是液晶的 应该检查一下高压板

网友:
雷打坏热的故障通常 随雷击的进线不一样,故障不一样。 如果是从高频头进入,可能主板,逻辑板,高压板都有可能,如果是从电源部分进入,则电源部分也难免。 总之,雷击的机器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