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0掉电 经典案例

楼主(2012-10-08):
今天接了一台E40机器,来的时候客户说电脑不开机,问客户什么机器,他说E40,我就愣一下,有一种心里没低的感觉,最烦这个机器了,问题多不好修,接过机器后插可调电源待机只有0.001A。问客户是什么原因照成这样的,客户说借朋友玩完不开机给他了,这下更麻烦了 进水短路了? 各种问号都出现了。报价留机,拆机看主板也没有进水腐蚀的痕迹,没有烧的痕迹,插电还是0.001A,哎!!这问题从何修起,先放个电试试看吧,再接电电流瞬间跳变起来到0.9多了,先别高兴太早了接屏看看,接屏一看出LOGO了,哎  就这就好啦  还没修呢 真没意思,装机装系统测试。哎!不过好景不长,用了一个小时掉电了,再开恢复原样,接着放电,好了,半个小时以后又掉电,接着放电恢复正常,进系统正常,反复出现此问题,到最后连机都开不了啦,必须放电才好。每次都这样掉电、放电 ,掉电、放电,哎 就知道这个机器没这么容易就好,接着拆机测主板一切正常,主板应该没什么问题,那为什么掉电呢,裸板测机一切正常,先从软件测吧,换个系统试试,重装个wen7开机释放没问题,用了一个多小时也没问题,接着用2小时  3小时  4小时,开了一天没问题,问题解决了,原来这机器还有这毛病呢,只认win7不认xp 哎!!我自己都无语。

网友:
真的吗  我有个E40 win7 xp 都装过  半小时左右就掉电  接着开机还能开  不知道什么问题 郁闷了

网友:
垃圾中的IBM  没办法

网友:
换风扇,要连铜管一起换调。

网友:
不会吧,XP应该也可以的。另外掉电问题应该是南桥BIOS问题吧,以产遇到过。

网友:
真是神奇的事情。
这个你可以问下IBM的售后技术看看是不是BIOS可以解决吧。。。

网友:
遇到过一直的情况,但没有修好,直接修的板。

网友:
这种问题非常误导人,得耐着性子搞

网友:
系统不同还会掉电?是蛮奇怪的。

网友:
我觉得你这情况还是主板有隐性故障,还会复现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