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简单灯管测试工具

楼主(2012-10-08):
单灯,制作简单测试工具,前级有12V输入,但灯管不亮,(用机箱电源12V)VCC和ON我用的是105贴片电阻,连接的。用万用表量灯管座无输出电压,求高手帮忙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
ON你接的几伏

网友:
你可以将on直接接到12伏上看看亮不亮。

网友A:
ON和VCC用105电阻相连,现在是启动亮一次就灭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ON和VCC用105电阻相连,现在是启动亮一次就灭掉了。

应该是ON电压太高了吧,你到主板上找个7805的三极管把12V转换成5V再接个10K的电阻就行了

网友:
我就是这样做的,很OK的

网友:
现在可以点亮了 但是灯管的亮度太暗了,有点发红,感觉电压不够是的。不像刚开始发白的亮光现在有点暗了。

网友:
EN 一般都是3.3左右 5V应该也可以 12V可以接分压电阻转成3.3到5v左右

网友:
这个应该接 12V 和地就能点亮了

网友:
这样子行不。。。会不烧吧。。。。

网友:
现在是 灯管一头有光,另一条不亮,是不是灯管烧坏了。

网友:
7805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