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w350iEC位置有进水,有待机开机就保护

楼主(2012-10-08):
待机的时候0.01A,开关电压正常,按下开关后,闪一下就回到待机电压,3.3V没有了,是保护了,但不知是哪个信号引起的保护,量过各电感的阻值没有短路的地方,有哪位修过同类型故障的没有给点意见
进水

网友:
我也在找类似的毛病修复思路

网友:
3.3短路了可不是那么好修的啊,麻烦得一步一步查

网友:
找图,,一步一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