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HP U1566CN RF266AA主机加装内存问题

楼主(2012-10-08):
今天朋友拿来一台HP 1566的机器,原机是1G 667内存,朋友另买了一条同一品牌667 一G的内存,进系统后看属性显示是960MB,加装那根内存不见了,单独试内存和槽都正常,奇怪了

网友:
到系统配置里面的引导选项卡下高级选项里看看,有没有限制

我遇到和楼主一样的情况,一般不关那个的事,因为没有人故意去限制它。。。

网友:
系统问题

不是系统问题,不信你让楼主装系统测试。。。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昨天也遇到一台台式 机也是这样,进bios里已经认出是2g,但进系统认出的是1g,用aida这个软件,可以看到所有内存都正常认出,但系统就是只认其中的一条,所有内存单独测试也是好的。关键的是, 这东西第一次过来时是1g,我拨出再插入后变2g,使用过程死机后再开又变成1g了(bios里还是认出2g,内存跑测试是好的),客户看着我搞的,要不都不知道怎么解释。

网友:
也可能是内存是坏的,也可能是糸统问题

网友:
系统换过,不关系统的事,内存肯定是好的。

网友:
升级BIOS看看吧

网友:
品牌机的BIOS设置问题,我在DELL的机器里碰到过!但具体是调哪项我忘 了,只记得在BIOS设置里可以看到原来 是多少内存,换一个选项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