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69T主板内存供电偏低维修

楼主(2012-10-08):
             昨天下午接到同行一台主机,说用一段时间花屏,我看了下主板,是集成显卡的昂达主板,问她内存换过试了没有,她说换过了,我想可能是北桥问题了吧,叫她留下来试试,于是就接过来试了,郁闷啊,我一直试到下班也没看到有问题,不管了,下班再说。第二天早上过来,再开下那台主机试试,开了几十秒,也没见显示器亮起来,悲哀了,插上诊断卡,既然没复位了,不会吧,那么倒霉啊,别人来的时候是花屏的,现在搞得没显示了,汗,怎么跟同行交代呢,现在的同行又难说话,还是试试看能不能修好先把。先用万用表测了下供电,幸好是内存供电没有满足,偏低了,1.48V,正常为1.8V,于是  把主板拆了下来,就开始维修了。先看下主板的型号, ,电压偏低好多都是电源IC坏得多,依我修显示器的经验,测内存供电的上管控制级经过一个RT9214,先换了看看,呀,还真跑码了,接上显示器也亮了,心里松了一口气,装机吧。经过几分钟的功夫,把机箱的线都插好了,上电开机,晕啊,又没显示了,这时心都凉了,,测了下内存供电,又是老样子了。 无奈啊啊啊啊,拆机吧。这时想,应该不是IC问题了,会不会是反馈有问题呢,翻开了RT9214的图纸看看, ,反馈脚是第六脚,外经过三个电阻,一个电容,于是先把三个电阻拆下来测量阻值看看,测得R3 102的电阻阻值1.2K,其他的正常,在料板上找了个102换上去,故障依旧, ,剩下就一个电容了,拆了再说,上电触发,嘿嘿,复位灯灭了,跑码一路跑到7F, ,显示器自然也亮了。在料板找个换上去吧,悲哀,装上去又不行了,然后又拆下来,又可以显示了,不管了,不装了吧,装上机箱,开机也正常了,试了一个小时也没看见有花屏的现象,哎,看来白忙了,把硬盘线拔下,反反复复开了几次机都正常了,还是还给同行吧,免得有麻烦。虽然主板是修好了,但是头脑还是迷迷糊糊的,为什么装上C5那个电容就不行呢,那个电容是起什么作用的,麻烦哪位师傅帮我解释下,谢谢啦。。。

网友:
这个有点难说

网友:
反馈电路(FB,COMP),我也搞不清楚是什么原理,希望后面的高手,详细讲一下,我也占点光!

网友:
趁着高人现在没出来没回答,我现在上来说两句。
芯片的6脚和7脚是误差放大器的反相输入端,反向输入端通过分压电阻接输出电压,通过放大器的反向放大,负反馈去调节PWM比较器,控制场管的导通时间,通过负反馈的作用达到稳定输出电压的目的。
7脚OPS端在芯片中有两个功能,一个功能是输出电流的检测,用于过流保护,另一个作用关断,拉低后无输出。

希望系统学习过电子电路的师傅继续出来科普一下。

网友:
6脚是电压反馈。那R4和C5组成应该是消尖峰电路,为保护芯片。去掉的话,只是不保护芯片了。楼主换的电容可能有点问题,不妨换一下显卡电路中的耦合电容到此处试试。如有不对之处,还请高手指正。。

Yy.
不会啊,我有几块一样的料板呢。

网友:
电容吗 我今天遇到了  明天试试

网友:
那还是请遇到的高手回答。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
同求啊!高手现身吧

网友:
a69 问题多多 以前修过几块无疾而终

网友:
有时故障理论说不通,

网友:
这种不好说的

网友:
这个电容我想是加速电容!它的作用是用来加快稳压的!也就是说使稳压调整反应速度加快!如果是装上这个电容电压就低的话!也就是说经过它的交流信号过大!使6脚的电压上升!然后输出自然就低了!现在是为什么经过它的交流电流会大呢?大家都知道电容的特性!频率越高的交流电!电容对它的阻抗越小!自然电流也会大!还有就是交流的成份越大经过电容的电流也会增大!在这里我想是第二种原因!也就是输出端的交流成份过大! 那又为什么会有过大的交流成份输出呢?大家想一想!

网友:
感觉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A(2015-06-06):
我现在遇到一个内纯和桥供电都偏低的,是不是两个供电芯片都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遇到一个内纯和桥供电都偏低的,是不是两个供电芯片都有问题啊

先修出内存供电,查下对应供电芯片工作条件,桥供电自然就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