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x31接电源开机无显示,要用电池才开机

楼主(2012-10-08):
用了几年的x31,这几天出问题了。

接电源开机无显示,风扇转,指示灯亮,无报警。拔掉电源用电池开机第一次也无显示,但过十几秒钟关机再开机就可以了,这时再接上电源一切都正常。

当电脑用热以后,正常开关机、重启都没问题,用一整天也挺稳定的。但是晚上关机后,第二天开机又不显示,必须用电池开关几次电脑才能启动。

求教,像这种故障怎样修呢

网友:
你加热显卡试一下

网友:
一般加热显卡会亮的

网友:
如果可以就是显卡了

网友:
谢谢回复,我试试看

网友:
6楼的照片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