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CPU、内存、硬盘大小

楼主(2012-10-08):
一.先谈修改CPU和内存:
修改我的电脑右键所看到的硬件信息(CPU和RAM)
工具:eXeScope 6.50汉化版
文件:%windir%system32sysdm.cpl

打开sysdm.cpl 点"资源"-"对话框"-"101"
在中框看到有"Link Window" 字样,共有9行
第3行到第6行"Link Window"全把"可见"的勾取消
第7行的坐标(X,Y)为(141,181)内容为:Intel(R) Pentium4(R) CPU
第8行的坐标(X,Y)为(141,192)内容为:4.7 GHz
第9行的坐标(X,Y)为(141,203)内容为:2048 MB 的内存

现在,再来修改在dxdiag程序中显示的硬件信息(CPU、RAM、VGA)

文件:%windir%system32dxdiag.exe

修改CPU、RAM信息:
打开dxdiag.exe 点"资源"-"对话框"-"6201"-"中文(中国)"
找到中框的"Static:处理器:" 标题改为:"处理器: Intel(R) Pentium4(R) CPU 4.7GHz, ~4.69GHz"
附我参数(120,182,200)分别为(X,Y,宽度)下面不再作说明
把"Static:处理器:"下面的"Static:x"的"可见"的勾去掉

找到中框的"Static:内存:" 标题改为:"内存: 2048MB RAM" 附我参数(55,195,140)
和上面操作一下,把 "Static:内存:" 下面的 "Static:x" 的 "可见" 的勾去掉

找到中框的"Static:页面文件:" 标题改为:"页面文件: 8MB 已用,2040MB 可用" 附我参数(99,208,140)
和上面操作一下,把 "Static:页面文件:" 下面的 "Static:x" 的 "可见" 的勾去掉

修改VGA信息:
打开dxdiag.exe 点"资源"-"对话框"-"6203"-"中文(中国)"
找到中框的"Static:名称:" 标题改为:"名称: NVIDIA GeForce FX 7800GS"
在以上操作一样把"Static:名称:"下面的"Static:x" 的 "可见" 的勾去掉

找到中框的"Static:制造商:" 标题改为:"制造商: NVIDIA"
在以上操作一样把"Static:制造商:"下面的"Static:x" 的 "可见" 的勾去掉

找到中框的"Static:芯片类型:" 标题改为:"芯片类型: GeForce FX 7800GS"
在以上操作一样把"Static:芯片类型:"下面的"Static:x" 的 "可见" 的勾去掉

找到中框的"Static:估计内存总数:" 标题改为:"估计内存总数: 1024.0 MB"
在以上操作一样把"Static:估计内存总数:"下面的"Static:x" 的 "可见" 的勾去掉

修改设备管理器里的硬件信息(CPU、VGA)工具:注册表编辑器(regedit.exe)

打开REGEDIT 找到以下表项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ontrolSet001EnumACPIGenuineIntel_-_x86_Family_15_Model_4_0]
右键点"_0"表项-权限-添加……说比做累!
上面的操作目的就是把当用操作用户添加到权限列表中 要求要完全控制权限
更改右框"FriendlyName"字符串的数值如下:
"FriendlyName"="Intel(R) Celeron(R) CPU 4.70GHz"

找到以下表项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EnumPCI]下的第一个表项的第一个表项
我这里是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EnumPCIVEN_10DE&DEV_0322&SUBSYS_00000000&REV_A1&299ccbfa&0&0008]
在右框能看到有你显卡在设备管理器里显示的设备名称就对了,我以现在的为教程
给4&299ccbfa&0&0008加入当前用户权限
更改键值如下:
"DeviceDesc"="NVIDIA GeForce FX 7800GS"
二:再谈修改硬盘大小.

我在给客户修电脑过程中,经常碰到有客户的电脑硬盘容量被修改过的情况!这些电脑无疑都是在路边或网上低价购得的,所谓P4电脑只是MMX的,512M的内存是16M的,120G大硬盘就1G或更小,上当了后悔晚矣!

    做假大硬盘有以下常用的两种方法:

    1:复制分区。用WINDOWS里面带的DOS外部命令SUBST,SUBST是一个虚拟软盘命令。例:拿SCSI 9.1G改20G为例,先分C盘为3.5G,格式化后重装系统,剩下做D盘。然后在D盘上创建子目录E.F,再把子目录E.F隐藏。最后编辑AUTOEXEC.BAT自动批处理文件,在此文件里面加入以下两行命令(SUBST空格E:空格D:E)(SUBST空格F:空格D:F)。注意:骗子在第一行加入(@ECHO空格OFF)让人看不到他在运行什么命令,重启后,在系统里面就四个区的了。熟悉DOS 命令的朋友就会更清楚了。

2:分区表出错。用普通的分区工具就可以了,骗子一般用SFDISK,但不一定一步到位,有时要做多次尝试。一定要先装好系统,然后再分扩展分区!

    例:拿SCSI9.1G改20G为例。首先分C盘为4.5G格式化,装系统(剩下的空间先别分,      让留着)。装好系统,在DOS下运行分区工具SFDISK,分扩展分区:D盘分100M,剩下      给E盘(注意D盘不要格式化,只格式化E盘就可以了),重启,系统里面也是四个区。      有时不是一次就成功,要多做几次尝试分后面的扩展分区。假如要分成30G的话,就      在中间分多一个不用格式化的100M的分区。      为什么要用SCSI硬盘呢,就因为SCSI在CMOS里面看不到参数。用IDE盘也可以做,先插一个40G的进CMOS里面认参数并储存,接着再插上一个10G的不要再认参数,你再分区格式化,都是40G的,不过在一装系统就成了10了。如果骗子结合以上方法做,那就人不知鬼不觉的成了40G了。哈哈!

第一种方法,E.F盘不能在系统里面进行磁盘扫描。第二种方法,每个盘都可以在系统里面进行磁盘扫描。

    另外在系统属性里骗子也用软件修改过CPU及内存参数的,一般菜鸟是看不出的哟!
三.常规属性LOGO修改:
将oeminfo.ini 和 OEMLOGO.bmp图片放到 windowssystem32即可

      最后在给大家一个命令,可以查看真实大小,“systeminfo”开始-运行-CMD-输入此命令

网友:
好东西呀复制了,

网友:
a87809260邀请您访问中国主板维修基地_迅维网
http://www.chinafix.com.cn/?fromuid=661119

网友:
好好学习   那软件哪里有?

网友:
软件呢?怎么不传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