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锡锅,怎样快拆键盘接口啊

楼主(2012-10-08):
师傅们,没有锡锅,怎样快拆键盘接口啊?

网友:
没有那个,就不要说快速,只能说换,先用吸锡器把那几个大脚的搞净,数据线等的针脚你可以用风枪加热着取下,换上!

如果没锡炉也能快速换的话,锡炉就没人生产了

网友:
没有见过,什么东东

网友:
将风枪的温度调高点,围着引脚一直吹,待其焊锡融化后,拔掉就行,过孔里面的锡清除可将风枪的风速调到最大离孔近点直接吹掉,或用吸锡器

网友:
用锡纸包着,然后慢慢吹引脚,应该可以换的

网友:
先上焊油,用烙铁烫一下各脚的锡,然后风枪拆掉风嘴,温度最高,风速最大。吹就是了,我就是这样拆

网友:
对了,吹到差不多就用铁钳子拔下。装回去也是一样

网友:
如果你买到手的风枪,比换电容还要简单,把所有的调到最大,2分钟内取下,并把焊洞弄出来,完美得很,我在学校用的就行,就一把风枪和摄子,完美解决,在学校买的那个700多元还不能完美,要加吸枪。正在和学校的淘方协商处理中。

网友:
要用小米加步枪(烙铁+风枪)!

网友A:
就是按你的方法,成功了,不过很花时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按你的方法,成功了,不过很花时间啊!

呵呵,能帮到你就行,慢工出细活,即使是用锡炉,在板子没有经过预热的情况下,直接放到锡炉溶锡难保板子不出问题

网友:
刚买了一套不锈钢管子不知道能不能用在这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