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鬼了!神奇的内存。

楼主(2012-10-08):
偶天一台式机,故障为能顺利开机进入bios,无法检测到硬盘,无法进入系统、装机,PE等,换内存问题得以解快。机子运行两小时后,客户要求换上原内存再看下,结果,一切顺利。见鬼啊这是,系统还是原来系统,连清洁都没做,为什么啊这一切?请有相关经验者一谈!

网友:
,台式机经常会这样的,呵呵

同感

网友A:
就是因为你没做清洁  多插几次内存接触好了。

网友(点评):
这内存能顺利启动啊,就是过不了不能装机啊之类的,卡在BLOS那里了,我用橡皮弄了N次了。。。。。

网友:
嗯!内存接触不良呗!

网友:
真的见鬼了 神奇的楼主 你真的是修电脑的吗

网友(点评):
你是没碰到,相信你是有机会见到这种问题的。

网友:
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
应该是内存没有清理干净,用橡皮多插几下

网友:
内存不稳定  告诉客户不换 问题还会出现

网友:
金手指脏了

网友:
其实不是内存问题,插内存的同时把虚汗的北桥搞好啦。。。

网友:
应该是清洁没做好。 呵呵 ,以后要主动将其原来内存条换上去。不然客户会以为你黑他  ,真郁闷!

网友:
这有啥奇怪的嘛  那有的时候机器开不了机拆装还正常了呢 对不?

网友:
淡定,也许内存也需要放个假……

网友:
这内存条也神奇,前几天帮朋友的本加一条2G的内存,装完后开机蓝屏,拆下那条内存后没事了,反复试了几次,情况一样,告知朋友你买了一条有问题的内存或者内存不兼容,然后朋友要我装上那条内存 他去找那店主,奇迹出现了,我开了一下机,没蓝了,玩了盘游戏也没事。。。纠结

网友:
修电脑什么千奇百怪的问题都可能出现,呵呵。

网友:
不稳定,最头痛。我都是给客户讲,是机子老化了,有时能用,有时会接触不良。客户大多都会要求更换,这样省事,也能多赚两个。要是不给更换个新的,万一客户抱回家还是有问题,那他下次绝对不再来你家修了。

网友:
是内存某触点没有接触好的过,我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因为你没做清洁  多插几次内存接触好了。

绝度是经典经验,多插几次有时就好了。

网友:
是内存某触点没有接触好,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