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电池不能用

楼主(2012-10-08):
昨天收到一台IBM X200的的机器,电池不能用,用适配器完全正常,上电池接适配器开机,然后断电,就掉电,想着应该是隔离管没打开,测隔离管的G极12V,D极12V,隔离管没有完全打开,测BD4176,供电正常,VCC3SW正常,EXTPWR 3V正常,温控电路正常,BAT-VOLT3V正常,VDD15没有,VCPIN28不升压12V由于这个电压升不起来造成隔离管打不开,请问各位大侠还有哪些信号还没测到啊,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不知道LZ指的是哪个隔离管?
来电图片说明啊...

网友:
隔离管是P沟道的吗,正常应该低于6V吧?
可惜没有图纸,楼主截个图贴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