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USB口问题

楼主(2012-10-08):
联想旭日C462机器,拿过来时说USB口不能用,这个机器有4个USB口,插鼠标和U盘都不识别,鼠标的灯是亮的,奇怪的是插上U盘,进BIOS里面可以看到U盘,把U盘设为第一启动项,U盘也可以进PE,但是进系统后,插U盘和鼠标都不识别,系统重新装了还是一样,南桥也换的新的,反复测试情况就是上面所诉,在这里求助大家!

网友:
bios设置的问题

网友:
在BIOS里把USB键盘和鼠标都设为ENABLE,不行刷BIOS

网友:
谢谢 楼上的2位朋友,BIOS我进去看过,USB设置的打开状态

网友:
联想的机器我倒是不熟悉,不过现在很多机器是USB3.0的,系统下要安装USB3.0的驱动才能使用USB接口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这个机器确定是2。0的USB

网友:
把USB 的5V供电滤波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
检查一下主板上的 电池,我遇到过,搞了半天最后确定是电池没有电 引起的USB不能使用

网友:
是不是USB电压偏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