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修笔记本 第一次发帖 第一次把板修亮机

楼主(2012-10-08):
从老师那领了一块 主板 板号LA-3981p 一看+3VALWP  +5VALWP电容电感没有  +5VALWP节点还开了一刀  +1.5VSP  +1.05V_VCCP芯片 MOS管一个没有  主板不知道哪位干过脏兮兮的准备找老师换一块   他说先修着 拿着主板就回到座位上

打对地阻值公供点正常 3V 5V阻值不正常  cpu供电点不正常  1.5v不正常 其他OK
心想公供点正常连接公供点MOS管应该没问题   还是从3v  5v入手  先把3v节点断开 5v已经断开  3v 5v后续也短路  前面也短路还是把3v 5v搞定再说  电感前面没问题 后面短路去咨询一下老师 回来拆了阻值正常了换了个MAX8734AEE把元件补上 上电3v  5v OK

进行下个短路故障1.5v 因为1.5v 芯片MOS管也没有 所以先把节点断开 原来是1.5v后续短路 从料板上拆下芯片补上也不知道好坏   1.5v后续  打开图纸+1.5VSP去了南 北桥 南桥旁边滤波好多短路  我怀疑南桥挂了  准备干南桥 还是去问一下老师 说不知道南桥还是 北桥 用烧机  回来开始准备烧机 +1.5VSP引了一跟线  电压调到1.5v 电流1A接上  手摸 南北桥  南桥发烫 就去把干南桥干下来 短路排除 原本本3v  5v后续短路也正常了 下个短路CPU供电上去就把电感翘起来发现还短路 直接去吧cpu电源管理芯片拆了 短路排除 从料板上找了个补上 也不知道好坏反正不短路了  从料板上拆了一个南桥补上 全板供电短路排除接下来可以上电了  晕触发没反应 心里很高兴 可以一步一步维修了  查开关有高低搞跳变  PWRBTN_OUT#持续高电平  说明EC没工作 EC工作条件  供电  复位 正常 时针没有 换了晶振 2个电容还不行 果断把EC换了 触发OK 电流跑0.07A 因为1.5v  1.25v节点没接   1.05  1.5正常 1.8v没有查SC411MLTRT芯片工作条件   2VCC  13BST  16TON正常 15脚开启信号 不正常 对照图纸一看 电阻掉了  接上还是拉低了 换了芯片1.8v 正常

看cpu还是没电压查cpu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供电没有+5VS 成图纸上找到+5VS是由+5VALW转过来的  +3VS也是一样由+3VALW转过 都受控于B+ SUSPSUSP信号正常对照图纸看  原来B+过来的电阻烧飞了 焊盘也挂了 成料板是找个电阻飞线接上ok cpu供电正常

cpu复位没有 PLTRST#平台复位正常 再查北桥工作条件供电其他供电正常+1.25VS 0.7v不正常  成图纸上找到+1.25VS由哪个芯片发出来 一看芯片有反馈脚 对照图纸看反馈电阻掉了一个补上 +1.25VS正常  CPU复位也有了

装是  cpu  内存亮机了

网友:
晕  图片  咋没有就一张郁闷

网友:
有才!再多些图就更给力了,看了好久才有跟上。加油,支持!

网友:
呵呵!思路不错!值得称赞啊!就是图片少了点啊!

网友:
晕图片搞我半天没发表出去第一次      补上图片

网友:
不错,图文并茂

网友:
看了我头都大了,这是料板级维修啊

网友:
不错,加油 下一次记得图片一起发

网友:
这种精神太好了,值得我们学习啊

网友:
太强焊了吧,看来学习效果非常好啊

网友:
基地培养的学员牛啊嘿嘿

网友:
呵呵,怎么净是一些掉件啊,看来上家修的不怎么样啊

网友:
思路清晰,一步到位,值得学习,再接再厉。

网友:
支持楼主,修的漂亮,耐心细心,赞一个!

网友:
楼主在那学的呀,这强悍

网友:
配上电路图效果会好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