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电源板 变压器为什么不出电

楼主(2012-10-08):
一块打印机的电源板,输出的电压是12v 和5v,现在一个电都没有输出。
测量输入整流桥有电,输出正常,300v,变压器初级 300V 也有了,但是次级一点电压都没有,把负载断开,次级输出端还是没有电压。
是不是说有输入就有输出吗,为什么输出没有呢,变压器是应该不会坏吧。
元器件大概都侧过没有问题。
光耦P421F  测得  1脚有个1.3v ,其他都没有电,是不是说问题还在初级那边啊。
请大家帮帮忙啊,实在头大搞得。

补充内容 (2012-10-10 18:20):
谢谢几位大哥,板子已经修好了,是启动电阻挂了,导致二极管击穿,现在不装二极管也能用了。
就想问一下,二极管 3.15B  是个什么型号啊,如果代换,应该怎么换。

网友A:
你怎么不怀疑电源IC损坏呢

网友:
应该是电源IC坏了的。。。

网友:
再判断开关管,取样电阻OK后查IC工作条件,有时IC的电源滤波电容失容了也不会启动的。

网友:
电源IC正面好像没有,应该在反面

网友:
量一量次级有没有短路,换一下431和光耦试试,看看300V降的快吗?如果很慢,说明电源没工作。

网友:
应该是启动电阻的问题,

网友:
楼主啊,这个是开关电源,不只是电源变压器,不要搞混了。按照修开关电源的方法修,实在不会就送到更专业的地方修吧。

网友:
没有ic 啊  K2700是受控于一个D1207的三极管啊   D1207 跟光耦连接  应该是调节作用吧
其他没有什么i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不怀疑电源IC损坏呢

没有ic 啊  K2700是受控于一个D1207的三极管啊   D1207 跟光耦连接  应该是调节作用吧
其他没有什么ic了

网友:
没输出就是开关电源没工作 。查下启动  震荡  开关管

网友:
查一下电源IC的工作条件具备了没?先找电源IC的PDF,看看其工作条件先吧。估计应该是电源IC不工作引起的。

网友:
上面已经有说了,看看670K的启动电阻是否坏了

网友:
我告诉你吧,你只要换了那个300V的大电容,就OK了,我上次的打印机就是这问题!!!

网友:
看来楼主对开关电源根本就不了解,找点这方面的资料看看吧。

网友B:
检查图中画标记的元件,是否损坏,可用替代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图中画标记的元件,是否损坏,可用替代法。

谢谢大侠

网友:
一个一个换哈哈

网友:
通电后关掉电源,300v能释放掉吗?如果不能就查启动电阻是否断路,如果电阻正常就代换电源芯片。

网友:
LZ是维修人员吗?                开关电源 先看 300V 断电后 消失情况 再做定夺     注意不要触电了

网友C:
断电一晚上   第二天  大电容还有300v啊   我被电过两次了  好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断电一晚上   第二天  大电容还有300v啊   我被电过两次了  好厉害

那就是压根没启动   先查启动电阻  大阻值的   几百K 的 看看   开关管什么的 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