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A 掉电

楼主(2012-10-08):
  请教个问题 F41A 不上内存 电流0.9不掉电,上 内存 从0.9掉到0.3 再到待机,原先 高压板进水 换好了,也显示了,但装机 就着这样,装好就掉电。拆下来显卡版,再上去 就再不行了 CPU 供电0.9  不知道哪的问题了 显卡加焊过也不行啊

网友:
刷BIOS试一试先

网友:
与BIOS 有什么关系 ?还正常显示来

网友:
已修好 费老事了

网友:
什么东西出了问题?楼主不把解决的过程说说?

网友(2012-12-03):
楼主怎么修好的,我这有一台一样故障。开始是微短路,I/0坏,换了之后就变你一样的故障了,显卡加焊了。

网友:
修好了,,也不说怎么修好的  你怎么不去死啊

网友:
楼上说话注意点现在文明时代

网友:
我从搞无线电到修笔记本全是自学的,今年43了 论辈也是你的前辈了注意点。

网友:
这还用说,是楼主不好意思说出来,怕丢了面子,其实就是楼主自己没装好或哪里没做好绝缘而已。

网友:
   我也接到个掉电的  本来好好的  换了屏线就掉电了   打算明天刷个BIOS试试  头大呀  大家等我好消息

网友:
老前辈怎么修好的  把您的经验分享一下嘛

网友:
这种问题,为什么先加焊显卡呢?

网友(2013-01-02):
这个问题不在显卡板上

网友:
是哪的问题啊,修好了就分享下呗

网友:
大家有想过吗?LZ不说的原因吗?那是LZ把开关板接错了!哈哈哈……

网友:
长按键条很短的不一样

网友:
呵呵。有经验一起分享哈!等待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