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machines d725 检测不到电池

楼主(2012-10-09):
插适配器可以开机,在系统里认不到电池,电池和适配器一起开机,拔掉电源电池可以用几分钟,感觉电池应该能开机。
到网上找了个bios 刷完之后如下图红灯一直闪。

1,:查bq24745 22脚DICN 19v ,2脚 ACIN 2.7V ,3脚VERF 3.3V ,7脚CE 0v 9,10 3.3v 27,28都是19v

2:查BAT1 插电池4,5 是3.3V 3脚为0.29 是不是太低了呢? BAT_IN#到u9的80脚0.29v

刚开始刷的bios没有亮再找了几个还是一样,就把原来的刷回去了 。

然后换了 bq24745, wpce773l 还是一样进去认不到电池
现在已经不知道怎么量了, 大师们指导下吧

网友:
图中的ad-ia是什么意思??

网友:
朋友  你查一下EC检测电池的两条系统管理总线

网友A:
你刷的BIOS的程序是对的吗 没在重找个刷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刷的BIOS的程序是对的吗 没在重找个刷一下试试

BIOS 刷了好几个 。  最后还是刷回他原来的了 ··

网友B:
电池的工作条件再查一查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的工作条件再查一查嘛

比如。。。。。。。我都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