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00主板奇怪故障,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2-10-08):
DELL 1400主板奇怪故障,求高手帮忙

接修一台DELL 1400,原故障是大电流,二修机器,拆机后看到CPU电源管理有人换过了,光板测电流2.2A无跳变,换CPU后,CPU电压不正常,换了CPU电源管理6262CRZ后,亮机,本以为就完事了

装机后无系统,装完系统后第一次进系统正常,  第二次过完XP的LOGO后亮屏无显,以为显卡有问题,更换了显卡芯片,还是光屏无显,不装显卡驱动正常的.说到这里大家不要认为就是显卡的事,  经测试,不装声卡驱动,显卡可以驱上也完全可以使用.

现在就是不装声卡驱动,光显卡驱动测试没事,装了声卡驱动,显卡驱上就只亮屏无显

亮屏不是指白屏,是有信号过来但没显示的那种  很多这种情况都是显卡坏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是什么 原因 等高手来解答

网友:
按道理来讲,没进系统之前,主板应该没有用到显卡驱动,也就是没加载,我想,你的可能还是显卡有问题,不装硬盘,进PE呢

网友:
你为啥不考虑是不是声卡问题呢台式机声卡导致进桌面的时候当机的现象很常见啊。

网友:
我说了,卸载声卡驱动后,使用也是正常的.就是声卡和显卡只能装一个驱动

网友A:
还有可能是中断资源不够。刷BIOS试试没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可能是中断资源不够。刷BIOS试试没有呢?

BIOS刷过了,这个是最先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