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华硕P5N73-AM的主板,谢谢了

楼主(2012-10-08):
谁有华硕P5N73-AM的主板在手里,能不能帮小弟看下IO四周的元器件是哪些东西 ,这个是同行送修了,不过内存打阻卡测得是单桥空焊,小弟加焊了一下,过内存了,但循环跑码,一观察,原来被同行焊过IO,而且旁边搞的乱七八槽,电阻电容横七竖八的,百度了下主析图片看了下,小弟肯定这IO旁边有少电阻的,但看不清电阻的大小,如果哪位大哥有这个现板,帮看下,感激涕零!

网友:
做个沙发,早2天看见这帖子就好了。 我6号修了一片。是桥虚。

网友A:
我有,要看哪几个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要看哪几个电阻?

就这个IO旁边的,最好是给我拍张高清图片 ,我自己对着看下,不确定别人有没有把装反,谢谢大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这个IO旁边的,最好是给我拍张高清图片 ,我自己对着看下,不确定别人有没有把装反,谢谢大哥了。

如果不方便就帮看下刚我发的这个图片的右下角,IO角那里的一个电阻是多大的,我确定那里有个电阻 ,但我这个板没有38脚那里的一个单电阻

网友:
相机太差,拍不清楚。直接说一下吧(逆时针顺序):

1脚至38脚这边只装了一个元件,35、35这个位置,是一个0欧电阻;

39脚至64脚这边分别是电容、01B电阻、01B电阻、空、空、102排阻;

65脚至102脚这边有两排,靠近IO这排分别是空、01B电阻、空、空、330电阻(33欧)、空、205电阻、822电阻、822电阻、空、空、822电阻、空、空、空、空、空、空、0欧电阻、空;

103脚至128脚这边在111、112位置有一个0欧电阻;

网友:
大哥,你不是一般的好,你是非常 的好,迅维有你这样的热心人是我们的福份,真的是万谢,这个38这里的一个0欧的电阻装上后顺利跑码,屏亮了,当时我的激动心情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如果你在我身边我一定会交你这个朋友,请你喝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