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WL19AH,电源电压不稳定,为什么?

楼主(2012-10-08):
联想WL19AH,非常常见一板子
接手电源灯不亮,拆开后好了,,换了电源输出部分电容后装机,,,再插又没电了。
测量输出电压5V,再3.5到5V之间来回跳变。
输出电容都更换了,后更换电源芯片203D6,光偶,431 ,0.39电阻,输出整流管,都没效果。300V稳定
怀疑是取样电路有故障,但没查到,有师傅修出来过没??

网友:
我觉得你把驱动板去掉,再试一下电压!那个电压会跳变,不一定是不正常的!取样电路,在没有负载的时候,电压也许是会跳的,接个负载上去后就稳定了!
上次修一台联想的,后来发现是驱动板上有一个地方有点短路造成的。

网友:
一次电源上还有问题

网友:
50V 电容换掉

网友:
把一次电源上的50V22UF的电容换了

网友:
这种故障一定要代换原件 测得不准

网友:
22UF的换个47UF/50V的吧,这个电容坏得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