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的另类故障

楼主(2012-10-08):
一说起三星R428这款机器,大家可能不约而同地想起它的通病来,不就是个电阻电容的问题吗。
这次说的是这款机器的另类故障,不太常见的。
机器拿来时据说是因为插电源烧的,上可调电源发现是大电流,接下来的维修却大费周章:
1.经仔细测量发现大电流是因为充放电电路一双MOS管被击穿,换了以后不大电流了。
2。排除大电流后,接可调电源,发现待机0.23,摸待机芯片发烫,线性输出3V短路,经仔细
测量与判断,断定EC坏,换EC后,待机0.067,按开机键可上电到0.9几然后掉到0.78
3.刷过BIOS,换过内存,故障依旧。
补充一下,这款机器待机时电感应该不会产生3/5v的,要开机才有的。
不知道有没有哪位朋友碰到过这种问题,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谢谢了。

网友:
示波器测下波形,过CPU,过内存的话,做显卡,不行换板

网友:
对以上问题的继续维修如下:因为待机偏高,以此为基础,经仔细观察并查找故障点,发现充放电芯片ISL6255发烫,周围一三脚MOS管击穿,一电阻烧断,全部更换后,待机恢复到0.01了,应该是正常了,开机触发,电流仍然上到0.9左右,似乎有跳变,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网友:
现在仍然是不显示,还要继续维修呀.

网友:
测量发现所有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了,还是不显示呀

网友:
三星的机子保护电路真不好,R系列的只要机烧的,电池借口那个MOS管都会坏。前两天就接了一太R458的,充电IC都烧坏了。短路一大片。

网友:
学习了,还真没遇见过的,到是有个联想的,烧了一大片,光买芯片成本都要200左右,直接给客户说换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