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专业经验维修师傅指点指点 ...

楼主(2012-10-08):
  小弟新手  想学习下根据可调电源迅速判断笔记本主板大概问题所在  讲得细点  谢谢了

网友:
嗯!每个笔记本电脑的上电电压都不一样,不可能利用小小可调电源就能准确判断故障的,只能说大概吧!要的是经验的积累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一步一个脚印吧!

网友:
人家几十年的经验 岂是你一张帖子能说完 学完的啊

网友:
有电脑主板维修教科书么?详细点的那种!?

网友(点评):
没有详细的书,都是讲个大概。

网友:
入门到精通吧,哎 有时间看下。最好找个地方学下

网友:
机器正常启动的,都有三次电流跳变,一次,过U,二次,过显卡,三次,过内存,看电流表先上升再下降,然后再上升,三次过后,基本都亮了

网友:
都想搞这呀

网友:
只能凭经验和感觉了,不同机器不同状态电流也不一样,找几天正常的笔记本试试就明白了

网友:
经验不是一天二天就能有的,慢慢来吧会有的。

网友:
还是找个地方系统的学习一下吧!自学吃力的很啊!

网友:
经验 +经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