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2252TQ屏上有彩色波纹线 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2-10-08):
可以判定问题是出现在屏上  用通用版点 问题依旧 屏线换过 屏接口用洗板水清晰了下  问题都还是一样 求解决方法

网友:
我也有这么三块屏无法解决,想了好长时间没能解决....等待高手来解答。

网友:
我也有一台LG22的液晶屏故障相同,看来是通病啊,现在还没修好,应该是屏电路的问题。

网友:
我修道个AU的屏也是这问题

网友:
这个是屏的问题了?估计修不了

网友:
报废吧,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
屏电路出故障,请报屏型号和屏电路主IC

网友:
屏坏了就换了吧  没有修的价值 修复不了

网友:
可以尝试换一下 IC如果还不行就没有价值了!

网友:
屏主IC加焊一下

网友:
我这个屏和你们一样的放了半年了拿来有好了

网友:
我有两块把屏电路上的所有元件都换了也不行,大多是屏坏了!

网友:
嗯,换个屏电路, 不过成本太高了

网友:
感觉都是屏坏了多

网友:
应该是屏电路短了哪个电压引起的。找专业修屏的应该可以修得好。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故障,上面的ic我换得7788了,还是一样

网友:
主控IC加焊过,故障一样。

网友:
100%是屏坏啦!维修价值低啊!

网友:
小尺寸的屏就不要修了 能不能修好还不一定 就算修好了也赚不到多少钱 还特别费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