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帮小弟看看这EN信号怎么来的

楼主(2012-10-08):
小弟有块富士康945主板,CPU没有核心电压,查电源管理芯片发现EN信号为0v,小弟不知道这R92电阻上面电压是怎么来的,这是什么电压啊  请老师别笑话我,恳请老师把图纸上EN信号的产生原理给小弟讲一下,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等你的VTT1.2v供电正常发出PG后,VROn自然会蹦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就是R92那得电压没有,R92是什么电压? 还请大哥指点,小弟谢谢大哥

vtt电压输出好信号

网友A:
你看看是两边都没有还是就一边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是两边都没有还是就一边没有

两边都没有,大哥,我问一句 ,VTT电压好和VV是一回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两边都没有,大哥,我问一句 ,VTT电压好和VV是一回事吗

看看你1.2v电压出来而来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tt电压输出好信号

VTT电压好和VTT电压是一回事吗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1.2v电压出来而来没有

总线电压1.2v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VTT电压好和VTT电压是一回事吗哥

VTT电压好是VTT_PWRGD,VTT电压是VTT_OUT_RIGHT,就你这张图纸来讲应该是这样。

VTT电压是1.2V,自己测量一下有没有出来,在北桥或者内存旁边的场管可以测量到。

网友:
应该是R92S上面部分开路或供电没有。跑线查查吧。

网友:
大侠 去百度下个时序吧  有帮助

先把时序学好

网友:
把时序弄清楚了就好修了

网友C:
r92电阻上没电压就是VTT_OUT_RIGHT电压没出来了,VTT_OUT_RIGHT是总线电压供电给CPU然后由CPU转发出来的

inter的时序,去查查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我在仔细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r92电阻上没电压就是VTT_OUT_RIGHT电压没出来了,VTT_OUT_RIGHT是总线电压供电给CPU然后由CPU转发出来的

大哥一语道破,小弟在此谢谢

网友:
VTT_OUT_RIGHT,这个是关键性电压

网友:
楼主先从供电时序做起吧!后面你就一目了然啦!

网友:
这个跟时序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是一个VTT出来之后,前面两个三极管关闭,使VTT经过三个电阻串联接地,得出分压,作为VRM的EN信号

网友:
基础啊 还是基础 相当重要啊

网友:
有图纸应该好修的,一般台式机主板,先查各大供电是否正常。很多板子还没有图纸的呢,所以得重点的排查各个供电电路是否正常。按照时序来,八九不离十。

网友:
那个是vtt正常后,有cpu发出的电压!你看看vtt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