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

楼主(2012-10-08):
显卡花屏是怎么回事啊 中间的芯片从做了BGA还是一样啊

网友:
花屏有几种不一定是BGA的问题

网友:
显卡·显示器·VGA 线都有可能花屏

网友:
如果图像是正常的,但有花条的,一般情况下显存的问题居多一点。

网友:
最好把机器型号和花屏的照片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