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2-10-08):
液晶显示器亮一下了黑掉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电源板或者灯管 有问题

网友:
高压板·灯管·别的问题不大·

网友:
多数显示是灯管或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黑掉之后可以看到暗影吗

网友:
供电不足  启动不起来

网友:
查供电电容滤波,和高压板其他没问题的

网友:
大多数是高压包  坏了

网友:
高压板和灯管。 电源爆电容也会

网友:
灯管和高压板机会大

网友:
电容  高压板  灯管

网友:
灯管  高压

网友:
亮一下就黑是保护了,看看灯管,电源,高压

网友:
差高压部分和灯管

网友:
滤波电容鼓包,高压板不好,灯管不好都有这个情况

网友:
很多故障会出现屏幕亮一下就黑的现象,但是可以通过看屏幕有否暗影(用手电照看)或者查测电源板或驱动板上On/off对地电压是否高电平(1-3V),判定是高压部分保护关闭了背光还是驱动板保护关闭了On/off供电,一般情况前者居多,也就是由于电源,高压和灯管部分的故障,对此最好能自己配备一些测试工具,如外置灯管,外接测试用电源,通用高压板等,我一般会用一块好的电源高压一体板单接灯管并单独供电给On/off,测试灯管是否常亮,即可排除灯管问题,对于电源高压一体板可以将供电断开,用好的电源板飞线给高压部分供电,再接上外接灯管,即可判定故障在电源部分还是高压部分,这样,基本实现板级维修,切忌没有确定故障部位而盲目代换元件,胡乱碰运气或者绕弯路.对于一些通病类故障一定要Google一下产品型号和板卡型号,或许能找到捷径,当然经验和直觉在芯片级维修上是非常有用的,也体现了维修人员的水平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