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2-10-08):
我的HP笔记本经常死机是怎么回事啊 做了系统还是一样的 鲁大师测温度也正常啊

网友:
修本本。找我啊

网友:
死机原因可多了,要一个个地查才行.

网友:
你的笔记本什么型号的,看看有通病没

网友:
要一一检测才知道,死机原因很多的,

网友:
先换个内存,再检测下硬盘有没有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