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中电阻、电容、电感都是谁和谁搭配

楼主(2012-10-08):
显示器中谁和谁在一起,起什么作用谁告诉一下。
显示器

网友:
怎么没有回复啊!

网友:
谁也没办法回答。 看看基础吧 。都是用它们的特性搭配

网友:
你这问的太模糊了 回答太浪费口水

网友:
你先了解下元件的基础吧

网友:
能全面回答你这个问题的,那都是电路设计工程师了。不会有这些功夫跟你分析这些问题。等你搞懂了这些问题以后,你也能搞电路设计了。

网友:
这个么 多看看电路图 最好是你现修板子的 电路 可以照着看

网友:
谢谢了,我先看看基础把,修过一些显示器也是简单的,难得也搞不了。就是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