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艰难的维修经过-鼠键接口故障

楼主(2012-10-08):
       一块技嘉GA-945GZM-S2主板,能上电却不能跑码。先查CPU供电,正常。再查内存上拉电压,为零。跑线,查到是RT9199第四脚,检查时发现第一脚输入电压为0(正常时1.8V),再跑线,发现与APW7120第8脚相连。检测APW的VCC、BOOT均为5V,但2、4脚无电压,断定APW7120坏了,于是更换,更换后正常跑码到24。

       正在开心时,于是装上键盘鼠标,插上PE盘,准备进PE检测,突然发现不能使用键盘(灯也不亮了)。于是插上USB键盘,可以使用,PS/2鼠标也能用。检测键盘接口的供电、数据和时钟,4脚供电5V正常、数据脚(1脚)和时钟脚(5脚)打阻值也正常,检查所接的上拉电阻两端均有5V电压正常。于是,跑线,两脚直接连到IO(IT8718-FS)。换键盘试,一样不能使用。把键盘接正常主机,能使用,排除键盘问题。
       到此,真是郁闷死了!把供电、上拉、数据时钟线路断路都排除了,还有什么地方出故障?难道是IO,但USB键盘、PS/2鼠标都正常啊。
      于是发贴求助。兄弟们热心啊,一致断定IO坏了。
      不能让兄弟的教诲打水漂,于是花了22元淘了两块IO。真的是菜鸟换IO,没准游欧洲!安全为上,用锡纸把附近的零件包起来,用风枪吹啊吹啊,IO顺利的拆下来了,但也把内存槽赔上了(记住以后多包几层锡纸,还要包牢)。不理了,先用铬铁把焊清理平滑,接着花了半天把新IO引脚对齐焊盘(很难对啊),用铬铁上锡,拖锡。惨啊,把内存槽那边不够空间下铬铁啊。尝试多次,都失败。中午来了,肚子饿了,不理了,要革命到底!用风枪把IO再吹下来,把另一个放好,这次用风枪算了。吹啊吹啊,吹了多久,忘记了,反正觉得行了就停了。用镊子轻轻沿脚划,发现1脚两边各有三个脚没焊上,于是再用烙铁小心点锡,成功。

       装上键盘、CPU等开机检测,一切正常,但键盘灯还是不亮,还是不能用啊!
天啊,问题在那里?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地方:键鼠接口。用力拧一下键盘插头,发现灯亮了,松开又不亮了,那肯定是键鼠接口。二话不说,从旧板用风枪加铬铁再加吸锡器,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两个键鼠接口拆下来,原来拆这东西比IO难多了。

      换好之后,测试,键盘灯亮了,键盘能用了。又高兴又累,已经到晚上9点了。

网友(点评):
看你拆键鼠接口后的主板,实在是惨不忍睹。无铅的比较难拆,秘诀是先用烙铁上锡,再用风枪吹,吸锡器吸,好拆又美观。

网友(点评):
不看饼哥的拆接口视频就会走弯路啊,跟你说装个最小的风枪头,打到380度,风力最大在背面使命吹,等到锡全部熔了一拉就下来了,再把风枪头直接对准孔(要把风嘴直接顶到板子上)一吹,什么吸锡器之流全是浮云啊!!

网友:
我今天也换了个io原因是关机了,cpu风扇还转

网友:
支持原创,努力加油,我今天弄的三块板子都是不跑码,一块都还没有弄好!真的要好好学习一下才行。

网友:
辛苦了呀  LZ铬铁  风枪技术要加强啊  换个IO应该要很熟练呀

网友A:
楼主努力有回报了。。。。。。。。

网友:
心情好什么都可秒杀

网友:
IO出问题的也比较多啊

网友B:
你儿子专业 ,你不专业,你儿子比你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

网友:
学习了  先易后难

网友:
耐心啊LZ    原来是小问题  看来我们维修的的多仔细点啊

网友C:
我修的几块不跑码,都是内存没有供电引起,试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努力有回报了。。。。。。。。

你的LOGO真美死人了。

网友:
键盘灯不亮,我首先就是动接口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儿子专业 ,你不专业,你儿子比你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下拍在沙滩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的几块不跑码,都是内存没有供电引起,试一下吧

呵呵,有时间指导指导

网友:
呵呵!黄天不负有心人啊!成功啦!恭喜恭喜楼主啊!

网友:
真的要好好学习一下才行

网友:
恭喜楼主 新手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下拍在沙滩上!

同意同意。

网友:
多谢浙江男孩的点评,我学到了一个技巧了,多交流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