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修主板两例

楼主(2012-10-08):
1:昂达965全板无复位
个人感觉全板无复位要比单纯的没有cpu复位好修一些。
目测内存和桥旁边有三个电容鼓包,换之上电,依然没复位,测供电发现没有内存供电,供电ic是rt9202,供电ic的1,5,7脚电压正常,没有输出,果断换之,上电复位灯灭,还是不跑码,清洗南桥ok。
注:英特尔芯片组供电维修顺序:内存——桥——总线——cpu。
2:昂达G43全板无复位
上电复位灯常亮,测全板供电正常,pci槽b16电压3.3v感觉不正常,由于不太确定是时钟问题,同时测了pci—e插槽A13,A14时钟,发现a13没电压,a14是1.27v电压(偏高,正常0.4v左后),后来继续测时钟芯片旁边的排阻和单独的电阻,发现单独的电阻中有0.4v左右的电压,感觉是给cpu提供时钟的,也就是说部分时钟信号时正常的,而排阻两端的电压都是0.7v左右,没见过时钟有这样的电压,感觉不正常,为了确定是时钟芯片问题,特地测了时钟芯片旁边的两个同相三极管,跟时钟ic相连的三极管的c级有3.3v高电平,而另一个三极管的b极也就是控制极经电阻连到cpu内核电压(cpu供电开启时钟芯片工作);又测量时钟芯片旁边的三个贴片电感都有3.3v电压,14.318两脚有压差(1.24v和1.53v),smb有3.3v电压(时钟芯片引脚的smb和内存的smb是相连的,之前跑线得知)正常。直接风枪伺候(加焊时钟芯片),冷却,上电,跑码,接显示器亮机,新手发帖,望老鸟指教!
希望新手能够共同进步,欢迎新手提问!

网友:
清洗南桥是什么意思?
加焊?重植?更换?用香蕉水洗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牙刷蘸洗板水把南桥刷刷,让洗板水从锡珠子中流过。

洗板水能从南桥里面流过去吗?

网友:
楼主的刷刷让大家很迷糊啊

网友:
经常洗板碰碰运气

网友:
洗SB,我没有干过 是否真有效果?待验证!

网友:
有时候板子上灰尘太多潮湿有小短路,清洗后真的会好!

网友:
洗刷刷一下也好了,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洗板水能从南桥里面流过去吗?

洗板水从桥下面流过去,锡球之间是有空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洗板水能从南桥里面流过去吗?

这种洗刷刷有点特别,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洗板水从桥下面流过去,锡球之间是有空隙的。

个人觉得这个空隙,就算用高压水枪也不好全过啊。直接加焊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