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HP!!!!!外接花屏,本屏白屏还有点花!!求助老鸟

楼主(2012-10-08):
HP DV6000开机黑屏,本以为很简单,谁知道。。。。。。。。。
     话说一个客户带来一台DV6000,开机黑屏啊,加焊一下,ok.收钱走人,可好景不长啊,两小时后如图。。。

没招,开干,显卡去下重做,730的显卡),接本屏还是白的,靠郁闷啊,外接试试把,如图    。。。。

我傻眼了,难道我没焊好?直接不行重做,尼玛,外甥打灯笼--照就。没办法,拆显存,拆一个不行,拆第二个不行。。。。。四片都拆了还是不行啊,哎?奇怪为什么显存拆完了还花屏 而不是不显示呢,搞不懂啊,实在没办法了,换显卡吧,换了个测试的妈的不亮了,植显存吧,共四片,植回去2片,外接或接本屏,还是原来那样花呀。。。白呀。。。各位大大,少两片显存不会影响正常显示把,唉,大大们多多指教啊,我菜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点评):
拿掉显存肯定会花的,打下主供电和显存供电,如果没问题的话换显卡把

网友:
显存芯片一定要成双成对的出现才可以,,DV6000建议直接换显卡芯片。。跟显存关系不是很大的。

网友:
换改良版  要不就告诉客户换主板吧!

网友:
要换新的显卡。测试的会害死你的。显存都被你拆了,不花拆怪。

网友:
DV6000的北桥是不是6100的? 如果是,先把北桥加焊下。。

网友:
换个新显卡芯片 试试

网友:
测试的可能也是坏的

网友:
HP 显存坏的 很少 直接换新显卡

网友:
你换换晶振试试...意想不到哦

网友:
显存在白屏的情况下有明显作用,花屏还是显卡自身的问题大些,楼主这种情况还是显卡的问题,显存四片都要上的,2对2对作用不同。

网友:
受教了,高手多发言啊。

德克蓄电池 -5 严禁灌水

网友:
没焊好      换新显卡吧

网友:
换显卡芯片

网友:
一般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看来还是显卡的问题,换一个新的上去试一试。

网友:
楼主的  测试的不要啊  好多都是水货  下次注意

网友:
干嘛不换?

网友:
看到HP直接报价就很高~!

网友:
兄弟 看看 是不是 吊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