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2 32G 3G版无限恢复模式,刷不上机,急...

楼主(2012-10-09):
今天到手一台白色ipad2 32G 3G版,机器进不了系统,开机状态下自动进入itunes图标的恢复模式。现在刷不上机,用itunes进DFU模式刷固件后,到机器显示带苹果标志界面的安装进度条时闪退,然后机器显示未知错误1600或者9。这种刷机能刷坏固件么?是闪存还是cpu容易刷坏?现在没思路了,希望论坛里的高手能帮帮忙,急等回复...ipad的问题,希望能和大家在论坛里多研究研究,谢谢

网友A(2012-11-13):
最后是主板上的一块16G闪存坏了,ipad的维修现在还是少啊,难度较大,以后继续学习,fighting。。。

网友B:
清空FLASH!再刷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差不多是相同问题,怎么搞都刷不进系统。问客户说是摔了下就成这样了。会不会也是闪存坏了。

网友(2013-05-26):
屬於存取電路故障……

网友(2013-11-04):
引用 网友B:
清空FLASH!再刷

清空?如何清空?换空的新硬盘能刷吗,还能认到这机器是啥类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是主板上的一块16G闪存坏了,ipad的维修现在还是少啊,难度较大,以后继续学习,fighting。。。

你自己换的闪存吗,请问就新的空白闪存装上去刷的吗?我也有个同样问题的,一直没敢换

网友:
我有一台一样的机器,更换过硬盘后还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看来这个3G模块容易坏

网友(2013-12-28):
我这也有一个,不知道从何下手,难道是固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