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HP3050的机子声音很大

楼主(2012-10-09):
我从网上购买了一个HP3050的下棍,更换后声音有点大的原因,感觉下棍有点摩擦的粗糙。打印传真都没有问题,就是声音有点大的。求师傅们解答。谢谢

网友:
更换前声音大吗??

网友A:
HP本来声音就很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本来声音就很大啊

这个声音有点不正常,和其它打印机的响声不一样。

网友:
检查一下声音来源  对应处理 通常是一些塑料部件变形了

网友:
没有错,HP的机器声音有点大正常,用一段时间就可以了。

补充内容 (2012-12-12 08:56):
用过一段时间后,打印机不能用了,确定定网上购的上棍和定影膜是假的,棍的质量不好,定影膜的质量也不好。不了解的网购不要轻易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