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品牌电源,各路均无输出电压,问题在哪?

楼主(2012-10-09):
故障现象:短接风扇不转,测各路均无输出电压,上电测220V交流电、300V直流电均正常。那问题出在哪里呢?新手请教各位老师!!谢谢!!

网友:
肯定是先解决5VSB了

网友:
5VSB 没有就查辅助电源

网友:
辅助电源有问题,先修理这一部分。

网友:
先查5VSB,确认辅助电源正常。短接绿线和黑线。
如果还没有电压。查电源是否保护。

网友:
5VSB先查出来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测5VSB也没有待机电压!!

网友(点评):
新同学呀,好新

网友:
先查辅助电源,后查主电源电路。

网友:
楼上的都说的正确 5VSB

网友:
先查辅助电源.

网友:
楼上几位大师都说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