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7A黑屏。。。

楼主(2012-10-09):
如题,自用的一台本本,现在黑屏,可以确定显示器没有问题!有开关机音乐(黑屏状态下用键盘正常关机)!外设不能用!在论坛里看了不少贴子,这个可能是显卡虚焊!想问一下怎么搞一下好!

补充:08年的本本!

补充内容 (2012-10-12 10:13):
昨天用同一款的本本试了一下,就是显卡的问题!求苏州显卡维修师傅,请坛友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
显卡问题只能上BGA了

网友:
BGA,不然不用搞了。

网友:
我苏州的,有苏州的维修师傅吗?

网友:
最好确定屏有没有问题,显卡很少坏的。

网友:
加焊显卡吧  这个虚焊的太多了

网友:
嗯!先检查屏是完好的,在BGA显卡吧!一步步来!

网友:
用手电照能看到隐约的图像么   说不定灯管坏了呢   高压板坏呢

网友:
灯管我已经换过一根了,我把屏换到其它本本上是好的,可以显示!高压板坏了,灯管亮不亮?我的开机,可以看到灯管是亮的!

网友:
正合适我,多谢了

网友:
想都不用想了,显卡。搞它

网友:
我的也是联想本黑屏,可能是显卡问题也可能是电池,我拔掉电源重启就好了

网友:
VGA输出正常吗,换各屏确认下,显卡可能性大

网友:
看你的描述,。应该是灯管问题,要不就是高压条

网友:
昨天用同一款的本本试了一下,就是显卡的问题!求苏州显卡维修师傅,请坛友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
显卡通病的

网友:
显卡的问题  这类问题出的太多了

网友(2015-12-06):
我收也有个事这样的问题  加焊了显卡也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