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50N显卡加焊后,插电IOF发烫

楼主(2012-10-09):
方正R650N显卡加焊后,插电IO发烫,再加焊一遍,插电IO不烫了,但是连电源指示灯都不亮了,也就是说,加焊显卡后机器不能触发了,有没有高手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接到机器的时候拆开,看别人加焊过,我用风枪也加焊过

网友:
机器原本花屏,加焊后不触发

网友:
你测试一下显卡有木有短路

网友:
还有就是就是有木有再加焊显示是有没有动到 其他芯片

网友:
就加的显卡和旁边两个三星731,应该也是显卡的电路,别的没有动啊,现在显卡芯片拆下来了,按开关,指示灯还是不亮,要不要把那两个三星的731也拆下来。。。。。。。。我请问下,显卡芯片拆下来,能触发吗?

网友A:
显卡拆下来 是可以触发的 你 的问题可能是不小心 弄短路了 或者静电问题 好好查查 IO这块

网友:
对地阻止。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拆下来 是可以触发的 你 的问题可能是不小心 弄短路了 或者静电问题 好好查查 IO这块

感觉你蛮专业,呵呵,我刚百度,触发好几个信号都是在IO上测

网友:
把bios电池拔了过5分钟 肯定能开机  前提别弄短路了  刚弄好一天 问题一摸一样

网友:
人家都说IO发烫了 ,我建议换个IO试试

网友:
机器有无待机电压! IO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盲目的修只会越修 问题越大!而且机器原来是花屏  现在不触发了  如果没有 提前给客户 说好有风险之类的  遇到 麻烦的 客户 就够你喝一壶的了。!!  赔个板子 不便宜啊。!! 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