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液晶显示器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2-10-09):
上个月收到一WEIYI牌子的显示器,检测时候亮一下就灭,测高压板有故障,更换通用高压板,测试一上午后给客户发货,客户用后一个月又出现同样问题。昨天拿过来测,高压板灯管以及开关均没问题,故障现象,第一次是亮一小会也就是大约2分钟就灭,此后再通电则是亮一下就灭,请问哪的故障?

网友:
还是原来的故障 请查详细一点。

网友A:
我更换一个新的高压板故障依旧,纠结了

网友:
灯管你能保证是正常的吗?还有把12V,5V供电电容全换了

网友:
高压版和灯管都要换~!

网友:
检查下 输入高压条的电压是否是12V

网友:
用自己另外的高压板信号板带屏,灯管没问题。

网友:
高压没坏,就是灯管的问题,换灯管。

网友:
12V电压正常,

网友:
唯一的东西,灯管要查查。

网友:
直接换灯管,通用高压板是不能测出灯管问题的,因为通用高压板几乎没有保护功能。

网友:
就一个办法,又快又节能,把高压板去保护,

网友:
换灯管吧,灯管坏了

网友:
一般是灯管坏了,不是全坏,

网友:
灯管问题是最不容易判断的故障,只有换了才能排除

网友:
拆开屏测灯管,没问题,没发现发黑等症状,高压板去保护后显示正常,灯管症状还真难测,不是发红或不亮明显症状真不好弄,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更换一个新的高压板故障依旧,纠结了

换了灯管还是依旧的话,说明灯管有老化的现象。仔细检查。。

网友:
估计电压不稳,其中有6个25V470的电容,把去高压板部分的25V470的改成了25V1000的,显示正常了,

网友:
呵呵,根据显示器使用时间来决定,12V.5V整流输出电容是否更换新的。以后碰到高压板问题电容全换新的吧,来回运费这一下,钱就少拿了一二十了。

网友:
像HKC之类的,一般5V12V的电容容易坏的

网友:
今天还没有时间去买电容,我这里有不少16v 1000uf的电容,我一狠心,把这6个电容全换成16v1000uf的,结果OK啦,12v输出的那个电压变成14.4v了,比较稳定,没有信号输入的时候也就是待机的时候电压是15.6v,不知道这样长时间工作 16v1000uf的电容撑不撑得住

网友:
 不好意思发错地方了,发到别人的帖子上了,我要发自己帖子上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8297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