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示波器使用指南之《ADS#信号捕捉》

楼主(2012-10-09):
  这几天闲来无事,写了一个用示波器的触发功能捕捉ADS#信号的简单教程,由于时间很仓促,本人能力也有限所以文中可能会有描述或字面上的错误,欢迎大家指出,我再进行修改。
  后续的时间,我会陆续制作用示波器判断电压短路故障、掉电故障、通过测量LVDS检查是否亮机等一系列的示波器使用教程。

  ADS#是CPU工作后所发出的第一个信号,这个信号是否正常,对于维修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界定点,一般在笔记本维修当中,能顺利捕捉到ADS#信号,就可以认为CPU的基本工作条件满足,所以很多老手都能熟练的用示波器捕捉ADS#信号,但一些新手可能就比较茫然了,经常看到论坛上在说ADS#神马的,但就是一头雾水,那么我就来普及一下ADS#的捕捉方法。
  先说一下捕捉ADS#所需要准备的一些前提工作:
  首先要有一块笔记本主板(^_^是不是废话?),并找到ADS#信号的位置,一般来说是直接量测主板上的点,一般笔记本主板上都会留有ADS#的测试点,但由于PCB板打板时的不同和设计上的不同,ADS#没有固定的测试点的,所以就要通过查看笔记本主板的点位图来确定ADS#的位置,如下图所示,标示为$675的白色测试点。

  但点位图这东西属于一种稀缺资源,可遇而不可求,不是每块主板都能找到点位图,所以我们只能用土办法来解了,继续找不到ADS#的测试点,那我们就人为的把测试点接出来,通过查笔记本电路图可以知道,ADS#信号在CPU座上的脚位为H1,如下面两个图所示,CPU座缺口朝向为右上方,横列座标为数字,纵列座标为字母,一般自己在CPU座上查一下就可以了,很简单的,找到ADS#的位置后,找一条10CM长左右的飞线,两边都去掉外皮,一端插在CPU座的H1脚位里,另一边预留在外边,用做示波器测试用(直接用示波器探头附送的钩子把线头钩住就可以,既牢固又安全,

  这样,量测ADS#的准备工作就已经做好了,下面我们要对示波器做一个简单的设置,使之处于触发状态,便于捕捉信号。在做这一切事情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触发”是个什么东西,所谓触发,按专业上的解释是:“按照需求设置一定的触发条件,当波形流中的某一个波形满足这一条件时,示波器即实时捕获该波形和其相邻部分,并显示在屏幕上。”通俗点来说,就是设定一个触发条件,当我们要量测的波型符合这个条件之后,示波器就把满足触发条件的波型以及数据定格在屏幕上,来供我们观看和分析。
触发功能需要在示波器上设置几个条件。
  1、电压显示设置
  电压显示实际上就是示波器屏幕上的纵向(Y轴)刻度,用旋钮可设置每格显示的电压值,在量测ADS#信号时一般设置为每格200或500MV。
  2、时间显示设置
  时间显示就是示波器屏幕上的横向(X轴)刻度,用旋钮可设置每格显示的时间值,在量测ADS#信号时一 般设置为每格25ns或50ns。
  3、触发点
  触发点是示波器让满足触发条件的波型在屏幕上停留的一位置,一般都设在正中间,多数情况下这个触发点是不需要调节的。
  4、触发电平
  触发电平简单点来说就是示波器捕捉波型的一个前提条件,当波型的电平值等于或超过触发电平的数值时,触发功能开始工作。
  5、触发方式
  触发方式有多种,我们日常的信号量测选用加沿触发就可以了
  6、触发模式
  触发模式有两种选择,自动或是正常,自动是指不管触发与否,屏幕上的波型都会自动刷新,而正常是指只有在触发条件满足时,屏幕上的波型才会发生变化,笔记本维修当中,基本上都要选择“正常”这个触摸模式
  7、触发源
  这个就不需要作过多的解释了,就是由哪一个通道的信号来触发,用哪一个通道,就选择哪一个通道就可以了,正常都是选“CH1”
  8、斜率
  这个分为上升和下降两种方式,我的经验是,捕捉低电平有效的信号就要选择下降、捕捉高电平有效的信号就要用上升。

  由上面的图可以大致看到使用触发功能所需要设置的几个重要条件。
说了这么多,还是走向正题吧,用TDS1012B示波器来一步一步的抓取ADS#波型,我想这才是大家最感兴趣的,对吧?

  一、用示波器面板上的VOLTS/DIV这个旋扭调节电压显示的数值,一般是设为500mV
  二、用SEC/DIV调节时间显示的数值,一般是设为25ns或50ns
  三、按下面板上的SINGLE SEQ按键,进入单次触发状态,这时示波器屏幕最顶上一栏会显示一个“Ready”的字样,表明示波器进入了准备触发的状态。
  四、按下TRIG MENU 按键,选择触发条件,将斜率选择为下降,其它选择默认的就可以了,然后调节LEVEL旋扭,设置触发电平为600mV左右即可。
  五、按开机键让被测试的主板上电,如果ADS#信号有效,就会在屏幕上抓到一个下拉的波型变化,就像一个V字一样,如下图所示,只要正确的捕捉到ADS#信号的一次下拉跳变,才可以认为ADS#信号正常。但需要清楚的事情是,CPU如果未正常工作,是不会发出ADS#信号的,但ADS#信号发出了,不等于CPU就完全工作了,也就是说你能用单次触发的方式抓到ADS#,但不等于这片板子就可以跑码了,因为跑码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各种总线上有问题,都会影响到跑码的。

PDF文档下载连接在这里

网友A:
谢谢! 管理无私奉献!! 我们一直在不断电学习

网友A:
管理! PDF 打开有密码?  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什么软件

福淅 阅读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福淅 阅读器

我也用的福昕啊,,,,你用的是什么版本,换个adobe reader试试。

网友:
下载了,不錯不錯,很有幫助

网友C:
急需这方面的知识 楼主继续发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急需这方面的知识 楼主继续发啊

资料是需要慢慢写出来的,不是那么容易就弄出来的。

网友D:
示波器 就是摆设  好修的机器来就被秒杀了  不好修的干脆忽悠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 就是摆设  好修的机器来就被秒杀了  不好修的干脆忽悠换板

这话有点过了 技术 还是要专研的

网友E:
还是需要密码!!

网友:
书写好了吗,楼主?买本看下哟,想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需要密码!!

请换用adobe reader

网友:
我用foxit ,确实是要密码啊                。   换过一个再试试 。

网友:
直接作成图文的形式了,可以不用下载来看了

网友:
我也来下载看看   对这个很模糊的

网友:
对我们这样的新手帮助很大的

网友:
讲的很详细,边测试的方法学习也很不错,值得

网友:
大师就是大师呀,工具也堪称大师呀——泰克,有几人能成为大师,又有几人能用上大师呀!

网友:
示波器 不会用, 也不知道有没有专门的教程。

网友:
期待楼主出一本讲解示波器维修主板的书,越详细越好,我想肯定能卖的很火。

有同感,直接出一本书

网友F:
5、触发方式

  触发方式有多种,我们日常的信号量测选用加沿触发就可以了
是边沿触吧??

网友:
你这个笔记本ADS#信号在CPU座上的脚位为H1,其他的笔记本呢?都不一样吗?还是一样 ?新手 不明白

网友:
呵呵!楼主以上对于示波器所说的,真是好啊!多谢!多谢啦!

网友G:
很基础的 示波器的教程   主要还是整台示波器  现在国产的示波器也不贵  1~2K的数字的就可以了。

网友:
ADS#信号这个主板上在CPU座上的脚位为H1,其他主板上是哪个脚?不明白?还有  怎么算正常?新手不知道  希望高手指导下

网友:
听师傅说ads#信号太快抓不到,看来现在有办法了。。

网友:
不同种类的CPU脚位定义不一样的,所以肯定也不同了。

网友:
波波 不会用啊

网友:
一直都没搞清楚示波器怎么用,就会测量32.768了,,学习了啊,,,

网友H:
楼主 求教个问题 其他主板ADS#信号也在CPU座上的脚位为H1吗?

网友H:
在图纸上能找到ADS#信号是cup哪个脚发出的吗?请教

网友:
谢谢!买了示波器一直放在那不会用,支持以后多发点这样的教程让我们学习

网友:
学习示波器的调制,不知道怎么设置测量的步骤

网友I:
ADS#正常了,是不是说明cpu的工作条件已经满足了,

网友:
写得不错,又学到了

网友:
把老鸟的杰作高高的顶起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示波器啊

网友:
一直在不断电学习.谢谢辛苦的制作.

网友:
用模擬示波器可以嗎?

网友:
楼主很强大,我正需要学这方面的知识了。

网友J:
感谢杨工,好帖要顶,示波器是维修必备,也是技术进步,不断研究,开拓进取的好工具,愿论坛的维修同行们能早日掌握。

网友:
这个贴肯定火,保存下来先,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感谢啊   又学到一个  可是我没示波器  不会用啊

网友K:
老师那个示波器难道就是传说中的1万多的那个?
实地实验室好像没有这种。

网友:
示波器我用是会用。设置我就没设置过。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先收藏了,暂时还没买示波器

网友L:
主板维修的示波器其实没那么难的,只要知道上面的按键怎么用,什么功能,多研究一下就可以的。只是上在都是英文,但在网上可以查到是什么意思的,只要想学,一定能学会。

网友:
要明白一点,怎样调节触发的位置,上升源,下降源,单次,普通,自动时是怎样用,他的波形是什么特点。测波形时,在不同的位置,波形是什么样的,买一个示波器,边修机,边学习,一定会学好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M:
可以从电路图中找一下,不就验证了,一般都是H1

图纸上我找过,看来看去就是没这个信号

网友:
终于看到了用示波器的文章了!!! 我买了示波器,一直不会用(只会用AUTO),它的说明书看得我一头雾水。主要是示波器的操作名词太专业了。 相信初学者和自学者都急需这样的好文章,顶!顶!顶!

网友:
仍在迷惘中

网友:
这个点数花的值,老大辛苦了

网友N:
老大,真的有加密码啊!  下载打不开, 我把原文复制出来,做了个没加密的文档,  大家可以下载。
文中已注明:  原创  心在飞翔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图纸上我找过,看来看去就是没这个信号

查找ADS#

网友H:
引用 网友H:
查找不到ADS#信号啊

提示这个   找不到ADS#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提示这个   找不到ADS#信号

你这个是AMD的板,没有ADS#的。

网友O:
了解了。200MV   50NS  上升沿,  正常触发  ok

网友:
引用 网友N:
老大,真的有加密码啊!  下载打不开, 我把原文复制出来,做了个没加密的文档,  大家可以下载。
文中已注 ...

可能是PDF软件版本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K:
老师那个示波器难道就是传说中的1万多的那个?
实地实验室好像没有这种。

就是实地实验室里的1012B

网友B:
引用 网友P:
非常感谢楼主的辛勤劳作!此帖子,花了不少时间写哦!一看就是专业的高手,对新手帮助很大!
请 ...

酷睿平台的是在H1脚位的,别的CPU在什么脚位,我懒得去记,修的时候,直接找个图纸查一下ADS#信号就行了,在图纸上是有标注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AMD的板,没有ADS#的。

更不懂了   ADS#还分Intel和AMD之分吗?不是CPU工作发出的第一个信号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B:
酷睿平台的是在H1脚位的,别的CPU在什么脚位,我懒得去记,修的时候,直接找个图纸查一下ADS#信号就行了, ...

我怎么找不到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我怎么找不到啊

只有INTEL有ADS#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只有INTEL有ADS#

新手不懂  谢谢指点   可是我在Intel主板上也找不到CPU脚座哪个脚位发出ADS#信号,再麻烦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Q:
学会示波器维修才能成为高手。。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H:
新手不懂  谢谢指点   可是我在Intel主板上也找不到CPU脚座哪个脚位发出ADS#信号,再麻烦高手指点一下

查电路图。

网友:
我也想用示波器,可我们这木有啊

网友:
好,下载来看看  这个月就要去基地啦

网友:
我用普源1102E怎么抓不到啊 谁抓到了请教下怎么设置 非常感谢

网友F:
问老大一点,实际的,如果没有能测到ads#有下拉动作,cpurst已经有效,那么排查方向,应该重点放到cpu这边吧,其它总线还要排查吗,例如lpc 总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问老大一点,实际的,如果没有能测到ads#有下拉动作,cpurst已经有效,那么排查方向,应该重点放到cpu这边吧 ...

LPC,BIOS,南北桥都要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LPC,BIOS,南北桥都要查。

也就是说,得到cpurst,cpu在使ads#有效之前,必须要保证所有总线没有问题,fsb,dmi ,pic,lpc,bios ?

网友:
ADS#信号在CPU座上的脚位为H1,如下面两个图所示,CPU座缺口朝向为右上方,横列座标为数字,纵列座标为字母
看你标出来的是缺口旁边的第6个,纵H   横1 我标在第2行或者第8个点 那H1点不就成2行的第8个了!!
真心这里没看懂

网友:
缺口那里有两个点的位置没有孔。

网友:
最近在研究  要不要搞一整套设备来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讲讲LPC总线方面的波形?

网友:
修了几年主板了,对示波器的了解还是太少了。。汗

网友:
验证了的确可以 恰巧跟我用的一个型号的波波   希望LZ能多发点类似的贴子比如BIOS片选、内存波形 对新手帮助很大啊 ,给大家一个正确的引导!!!!!

网友:
等我有了示波器再来研究

网友:
其实也没必要刻意看着个。有示波器的话,打到内存的排阻上,看下过没过内存,有没有二次跳变就行了

网友:
写的真好,教会我怎么看CPU针脚编号。示波器还有暂时没法学

网友R:
很多机器都没有点位· ·那ADS 查不到

网友S:
接根线,跪线可以拭到ADS罢

网友:
楼主辛苦了,急需这方法的知识,楼主有qq群号吗

网友:
买了示波器好久了,得好好研究了

网友(2012-11-09):
我早两天买了台。正需要这方面的资料,谢谢!

网友T:
示波器 ,高手的屠龙刀。

网友:
示波器什么牌子的/??对维修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网友:
如果能发些视频就更好了,期待楼主给我们发点视频的教学资料谢谢了。

网友U:
ADS#信号在图纸中可以找到,但是不知道是在CPU座子的那个脚?

网友:
很好的 文章   教程     学习  了 可用的不太多

网友:
晕,,软件没搞对,,20积分下下来,,才打开无语,

网友V:
好修的机器来就被秒杀了  有的机子还是很难修的,

网友:
波波是修本的利器、在牛X的技术也是次要的、工具才是主要的。没工具就是纸上谈兵

网友:
这个必须支持下、可以快速判断是哪里出问题

网友:
好东西啊 示波器我用的不熟,谢谢你的文章。

网友:
我要mark一下,以后肯定用得着。谢谢大侠。

网友W:
我也测过ads  有一点现象 就是ads可以是cpu或是北桥发出的,需要知道谁提出总线申请,cpu提出总线申请的信号bro#,北桥提出cpu申请的信号是bpri#,还有ads必须在cpu复位之后才有效,在复位之前也能测到下拉信号,但是非ads,是干扰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管理无私奉献!! 我们一直在不断电学习

楼主无私,学者福音!

网友X:
没工具确实是纸上谈兵,哎。但还是学习点东西,谢谢,LZ分享,但我不理解的是,LZ用的是965做的示范,那945,GM45,难道测试点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2012-12-10):
看完我也能抓这个信号了呀

网友:
楼主可以讲一下几种触发方式吗。

网友:
示波器作用真大,以后一定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
我下了打开要密码 怎么回事啊

网友:
对于我们这种新手来讲,用处真的大啊,示波器到现在还不知道如何使用

网友:
楼主 我的示波器 跟 楼主的是一样的  完全按照你的操作方式  怎么也测不出来

网友:
ADS#就是地址选通信号吧?

网友:
通过点位图来查找ADS#的测试点?那要是有的机器没有点位图怎么办呢?

网友:
请问楼主:你这测试的是一块什么型号的笔记本主板?

网友:
请问楼主:你把飞线的一端插入CPU座的H1脚位里后,如何能将CPU插入到座子里?

网友:
赶紧买台示波器吧,不然没法学习如何使用

网友:
感谢楼主,示波器一直都不会用,拿着表笔不知道往哪里点,也不懂什么波形是对的。看那楼主的讲解,可以慢慢跟着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资料是需要慢慢写出来的,不是那么容易就弄出来的。

是啊,楼主辛苦了,我们继续等待哟

网友:
引用 网友R:
很多机器都没有点位· ·那ADS 查不到

同意这位楼主的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S:
接根线,跪线可以拭到ADS罢

啥子意思哟

网友:
引用 网友T:
示波器 ,高手的屠龙刀。

说得经典且妙

网友:
引用 网友U:
ADS#信号在图纸中可以找到,但是不知道是在CPU座子的那个脚?

是的,很难图纸和实物对得上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V:
好修的机器来就被秒杀了  有的机子还是很难修的,

所以说就需要示波器哦

网友:
引用 网友W:
我也测过ads  有一点现象 就是ads可以是cpu或是北桥发出的,需要知道谁提出总线申请,cpu提出总线申请的信号 ...

提出总线申请的信号bro#和bpri#是什么意思啊?不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X:
没工具确实是纸上谈兵,哎。但还是学习点东西,谢谢,LZ分享,但我不理解的是,LZ用的是965做的示范,那945 ...

同意这位楼主的观点,也有同样的疑问

终于知道你为什么等级比我高了 犀利啊

网友:
示波器用的不熟,学习中。。。

网友:
管理员能不能做个视频的抓ADS#的资料?

网友:
对示波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谢谢楼主

网友:
不错 写的很好 赞一个!

网友:
还是有好人啊.期待下集

网友:
受教了,但是分数有限,下不了了!

网友(2013-01-16):
这个值得学习

网友:
模拟示波器能测到吗?

网友:
用示波器维修的确很便利,不过用的太少了,看了此贴,我翻出了很久没用的示波器,发现已经放坏了。

网友:
谢谢! 管理无私奉献!!

网友:
很好,买了显波器都不会用。

网友:
挺有用的方法。

网友:
PDF打不开啊,浪费我的分数了

网友:
复习一下,可惜看不到图片。平时示波器只看看晶振和场管脉冲、电容滤波和BIOS波,ADS#还从没没捉过。

网友(2013-02-21):
可惜没有示波器

网友:
哦,我也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
下载了,谢谢分享 ,就是太贵了,扣了10分

网友:
高不可攀呀,什么时候可以到达。正在攀爬中,

网友:
好东西 就是不够分下载啊

网友:
木有波波,先了解下

网友:
上着这个文档是受保护的!要密码

网友:
楼主  有没出书 强烈建议一本 !

网友:
这个真要学习一下。ADS#信号在多少M的示波器才能捕捉到啊?

网友:
管理,笔记本信号级维修的书写出来没?求一本。

网友:
我对用示波器,很感兴趣,但不会用。。。。。有谁可以教下用

网友:
一直以来都对示波器捕捉波形感觉神秘,楼主的贴子很详细。希望再出些其它的抓波解释。

网友:
有ADS#,可以说明硬启动没有任何问题了,是吗?确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理! PDF 打开有密码?  怎么回事?

我怎么没有

网友:
到现在还不会使用示波器

网友:
楼的的理论学到家了,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什么软件

示波器一直是我发了好多时间去研究的课题,今天又学习啦!

网友(2013-04-17):
着急还是看人,工具是辅助的,要主次分清,

网友(2012-12-20):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 就是摆设  好修的机器来就被秒杀了  不好修的干脆忽悠换板

我倾向利用示波器来维修有疑难杂症的笔记本主板 ,现在正在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P:
非常感谢楼主的辛勤劳作!此帖子,花了不少时间写哦!一看就是专业的高手,对新手帮助很大!
请 ...

我也正好有这个疑问

网友:
引用 网友F:
5、触发方式

  触发方式有多种,我们日常的信号量测选用加沿触发就可以了

不太懂这位楼主所说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基础的 示波器的教程   主要还是整台示波器  现在国产的示波器也不贵  1~2K的数字的就可以了。

像楼主那种泰克的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 求教个问题 其他主板ADS#信号也在CPU座上的脚位为H1吗?

好多都不是H1哦

网友:
引用 网友H:
在图纸上能找到ADS#信号是cup哪个脚发出的吗?请教

可以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ADS#正常了,是不是说明cpu的工作条件已经满足了,

可以说明CPU的工作条件已经满足

网友:
好漂亮的示波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感谢杨工,好帖要顶,示波器是维修必备,也是技术进步,不断研究,开拓进取的好工具,愿论坛的维修同行们能 ...

说的好,我有同感,也正在努力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K:
老师那个示波器难道就是传说中的1万多的那个?
实地实验室好像没有这种。

1万多,好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主板维修的示波器其实没那么难的,只要知道上面的按键怎么用,什么功能,多研究一下就可以的。只是上在都是 ...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网友:
引用 网友N:
老大,真的有加密码啊!  下载打不开, 我把原文复制出来,做了个没加密的文档,  大家可以下载。
文中已注 ...

应该是阅读器版本的问题,我一下下来就可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查找不到ADS#信号啊

怎么可能查找不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提示这个   找不到ADS#信号

AMD芯片组的主板没有ADS#,真的吗?又学到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O:
了解了。200MV   50NS  上升沿,  正常触发  ok

啥子意思哟

网友:
引用 网友H:
更不懂了   ADS#还分Intel和AMD之分吗?不是CPU工作发出的第一个信号吗?

我也有相同的疑惑

网友:
引用 网友Q:
学会示波器维修才能成为高手。。谢谢分享。。

我要努力学会如何使用示波器,为自己加油

网友(2013-07-03):
很好的示波器触发功能使用教程
顶一个!

网友:
严格按照您的方法还是抓不到呢

网友:
谢谢作者,辛苦了。。这东西对我们新手来说太重要了。。

网友:
很强大的技术文章 。。。。。

网友:
有个问题要咨询,有没有什么技巧可以快速判断出造成花屏的原因是显卡还是显存?

网友:
要去学习怎么数CPU坐。。

网友:
还没买示波器呢,也还不懂,先收藏

网友:
呵呵谢谢版主这个对么

网友:
我感觉我抓的和你们抓的不一样呢

网友:
确实不错,我这个新手又学了一点知识,谢LZ。。

网友:
这个测量简单,呵呵呵,去好的培训学习就小问题了

网友(2013-08-09):
写的真好,下载用用

网友:
这个是cpu得到cpurst之后发出寻址的第一个信号吗?

网友:
学习了,讲的很详细

网友:
讲的比较详细,是不是每块主板都有这个新号

网友:
还是没头绪,有没有上电时序之类的 详细讲解

网友:
"ADS#是CPU工作后所发出的第一个信号"傻傻的问一句,是第一个信号吗?

网友:
多谢LZ,很有用

网友:
要有教学视频就好了。

网友(2013-09-11):
学习了 最近买了示波器 用用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应该给LZ加更多的分了,另外LZ把不同的主板看看ADS#是不是一样的,可以再研究下

网友:
很好呀 ,很是感谢,有学到好多东西,论坛了的好东西就是不少,要想好好挖掘,还是要经常来论坛里走走呀

网友:
不错学习了,能不能在说点掉电这些抓波的。

网友:
下下来看下

网友:
这个很有用啊

网友:
谢杨总。。看着你这教程。。我也抓了一下。。确实抓出来的跟你的一样

网友:
看了好几遍了,真是好东西! 要是多多这样的教程那该多好啊!

网友:
听不太懂,学习了

网友:
很好很长细

网友:
我是新手,学习大师是 现在要做的,超越大师是我以后要做的

网友:
看了下了,好好学学。
不过,每块板的ADS#位置不一样呀?

网友:
这个波形只出现一次吗 还是要隔多久又才出现

网友(2013-10-29):
急需这方面的知识 楼主真的是雪中送碳啊 支持你

网友:
多好的讲解呀.希望好好给同学们普及一下示波器在维修中的应用吧

网友:
不会用示波器,哎。。没有 经过正规的培训真是吃亏。

网友:
厉害!楼主继续教点示波器的其他用法呀

网友(2013-11-28):
楼主发的PDF跟你直接写出来的一样吗?

网友:
真的有帮助,但是ADS#是什么作用说说啊,小白白 不懂

网友:
ADS#是什么主板适合?

网友:
这个必须支持,虽然我现在没有示波器,先下载好,以便下次学习。

网友:
我店里的示波器不是数字的打不出波

网友:
楼主绝比工厂里面的维修工程师厉害,学习了。

网友:
楼主真不错 拿你的经验来分享给我这些新手 谢谢啦

网友:
哎。。。我们的示波器只是用来量量电压时钟和波形,都不知道还有这功能

网友:
谢谢老师,太需要了!收藏

网友:
跟到学期走;谢谢

网友:
大师,期待以后追加

网友(2014-05-30):
不怎么会用示波器来维修,刚好学习下。。

网友:
楼主我下载了,还是提示有密码!用adobe reader也打不开啊

网友:
谢谢分享这些资料

网友:
什么样打开都要密码

网友:
CPU针脚里插入一根细线了,还能装上CPU吗?
这样做会不会有危险??

网友:
嗯,学习了,有时间试试。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啊

网友:
ADS出两次波,谁告诉我怎么回事啊

网友:
还没用过示波器  学习了

网友:
真是好文章 老师还没讲  迫不及待 看看了   和3 5V 抓法一样  就是找到H1就行了。。

网友:
ADS#信号代表不了跑码了 那代表什么啊

网友:
管理,你的无私精神可嘉。讲解的也很明了。打了那么多字,还有图片,辛苦了。

网友(2014-10-13):
厉害  啊!! 我现在用示波器都不是很会的

网友:
是不是所有的ADS都在H1

网友:
不錯不錯,很有幫助

网友:
收获很多,学习了

网友(2015-01-06):
这确实是个方法

网友:
现在的板没有这个了

网友(2015-02-25):
25ns ,600mv,单次触发

网友:
说的很详细 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