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关机后自动重启

楼主(2012-10-09):
联想G450关机后自动重启 。bios 刷了还是一样。系统换win7 xp 故障一样。强行可以关机。
在线等

网友:
修好了,角角起进了一点水。搞定OK

网友:
修好了,角角起进了一点水。搞定OK??? 能具体说下  是哪个电路吗???

网友:
BIOS跟前有个排阻

网友:
BISO前面的排阻,呵呵,这楼主也能查到,是变值了吗?

网友:
嗯!那这个排阻在这段电路中的作用是什么呢!方便说说嘛!

网友:
LZ隐瞒剧情!!这种不开放式的!   要改掉这个毛病

网友:
我上午遇到一个,在迅维找了一下方法,最后解决了。不容易啊。

网友:
我的那个进了点水刚开始没有看清楚

网友:
估计喜刷刷了一次就好了吧...

网友:
进水的机器确实问题很隐蔽,需要观察才行。

网友:
哈哈,洗洗更健康

网友:
LZ隐瞒了什么东东  拿出来分享下

网友:
楼主好强大这样都能找到

网友:
期待楼主说的详细一些

网友:
电池口那里了

网友:
修板还 是要仔细

网友:
嗯。是啊。这样的问题系统做了,还不行。首先考虑的就是bios啊。呵呵

网友:
思路没说!!!!!

网友:
这叫留点悬念

网友:
呵呵。修的人一天都犯愁

网友:
楼主捡到钱了啊 人民币砸伤了 没啊

网友:
这样没意思,
重点是要分享下中间的思路...

网友(2019-09-17):
关机后重启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2695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