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WIN7时蓝屏!

楼主(2012-10-09):
CPU是AMD A8-3870K,主板V星A75A-G55,内存AMD1600 2*4G,安装WIN7总是蓝屏,装不起系统.几乎要放弃安装WIN7,后来插一根内存,安装成功.插别一根内存时,起动进不了系统,至此才知有一根内存达不到质量要求,为了两根内存都能使用,组成双通道,只好在BIOS降频,降频到1333.
WIN XP对内存要求低点,WIN7对内存要求高点.

网友:
内存不兼容吗?看来还是买同型号的两根比较好。

网友:
内存太小的话是不能支持WIN7的 一般xp最大支持3个G 32位WIN7最大支持3.7个G左右 64位WIN7可支持4个G

网友:
两根内存都是AMD1600,4G容量,用WINDOWS内存检查程序都通过,但有一根内存就是起动不了WIN7 32位,使用WIN XP又一点事没有,所以只能说WIN7对内存要求高些,

网友:
AMD还出内存,楼主你牛

网友:
唉!内存都是AMD1600,没听说啊!

网友:
内存都是AMD1600,没听说啊

网友:
到淘宝网搜搜,就可看看有没有了

网友:
其实有没有AMD1600内存有什么关系,发这个贴子是分享安装WIN7蓝屏时的解决方法。

网友:
去AMD官方网站产品--内存,找找看
亚马逊购物网有卖,淘宝网店在卖,点点鼠标就可找到

网友:
AMD也能出内存 能出CPU 或许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