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点一下掉电

楼主(2012-10-09):
一个技嘉型号ga-m68mt-d3  主板现在是点一下就掉电,掉电后待机3.3也消失了,3.3一掉再点也就不加电了。把12V去掉再点也是一样。我量内存电压有,1.2v总线电压也有。cpu电压没有。cpu  ic是6324  这个板子的cpu供电没有分ic,谁有思路说一下,应该怎样修,这个板子的掉电情况是不是短路,如果是怎样修?

网友:
不差12v能通点吗?

网友:
还是多测下CPU供电方面,毕竟那没有电压出来

网友A:
这个板好像有一个W83304的芯片吧,此芯片只要检测到一个供电不正常都会保护,你把万用表分别放到每一个供电测点上,掉电时没有跳变的测点就是有问题的,对应着修一供电,但所有供电都是W83304开启,此芯片容易坏可以更换一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好像有一个W83304的芯片吧,此芯片只要检测到一个供电不正常都会保护,你把万用表分别放到每一个供电 ...

我把83303AG  换成83303Ad 了,还是一样。这两个好像能代换,此板就一个cpu供电没有出来。别的供电都出来了。

网友:
可能是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把83303AG  换成83303Ad 了,还是一样。这两个好像能代换,此板就一个cpu供电没有出来。别的供电都出来 ...

这两个是不能代换的,没CPU供电查83304发出EN信号没,有就查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电源保护了找短路,查所有的供电对地二极体值。电源接口,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