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785gm-s3掉电修复

楼主(2012-10-09):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75926 也有兄弟修到此现象的主板。我今天碰到一片。按照楼上的方法,拆掉此电阻后反复触发都正常。拆掉的这个电阻为0欧姆,楼上的兄弟说是电阻短路。我不予苟同。此电阻本来就是个0欧姆的电阻,故障不在此电阻上。我耗时1晚终于发现问题所在。是bios损坏所致,到官网上下最新的版本刷后即可。此板的bios用编程器刷不了,应为下载下来的bios文件不是rom文件也不是bin文件。需要合成后才能刷。 我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刷新方法:把楼上兄弟提到的那个0欧电阻拆掉开机,把下载好的官方bios考入带有PE系统的U盘。进入PE后运行刷新文件刷新。刷好后,把拆掉的电阻安装回去即可。

网友(点评):
ftp://asrock.cn/bios/AM3+/985GM-GS3%20FX(1.20)ROM.zip,官网本身是有独立ROM

网友:
看帖要加分哦

网友:
他贴上说是开机38显一下就不显了 ,你的板应该能显示很久吧 ,要不然不能刷程序。

网友:
要把电阻拆掉才会显示。否则跑到38后复位灯亮起掉电。

网友:
看帖要加分哦

海韵之恋 -2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