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灯管短接的看法。。。。

楼主(2012-10-09):
有些液晶屏是可以短接成功的! 省去了换灯管的麻烦!但是短接后的使用寿命怎么样呢!希望有经验的哥们指教指教!~  I  M  太三克油了

网友:
短接???

并接一只高压电容就得了,或者去保护也可以

网友:
你指的短接是什么地方,如果是灯管老化去保护维修会引起烧高压。高压包不良去保护引起烧灯管。

网友:
严重的时候 等管线和接头起火 能烧坏屏 维修还是不要投机取巧 一步一个脚印吧

网友:
呵呵!  改高压了!

网友:
伙计·最好别短接·影响声誉··

网友:
我从不这样取巧,灯管坏了就换灯管,也很方便的,也从不返修

网友:
为什么有些不支持短接呢?是和高压的平衡保护有关么?我是新手

网友:
短接是快速维修,是治本不治根,主要问题没修机器还是有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