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 求助中

楼主(2012-10-09):
海尔T6 插电源 待机时有时无 不开机 3V 5V没有
不开机

网友:
这款机型待机有 3 5V的

网友:
我这台是85U03烧了

网友:
隔离保护的问题较多

网友:
查此机的待机产生电路条件,看有待机与无待机有变化的就说明相应信号问题。把板号发上来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楼主给的条件真少,果断把待机芯片换掉!

网友:
加焊3 5伏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