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中的菜鸟修复一台泡红酒的机子 发此贴只为自勉和菜鸟们互勉

楼主(2012-10-09):
        小弟一直在搞卡板级的维修,最近两个星期准备向芯片级进攻,所以现在经常上基地的论坛逛,还买了一本基地出版的《计算机主板维修实用技术》(听说此书已绝版,所以小弟只能买另一种版本的) 不多说啦,相信大家大概了解我是什么样的菜鸟啦。
        前几天一位客户送过来一台宏基的4530,说是给小孩灌了整一杯红酒,下酒之后他立刻把电源适配器拔下啦,但忘记了把电源也卸下来,就这样整整泡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就送过来啦。拆开后发现电源接口处有一个电容快烧没啦,而且那一小块电路上好像上了一层碳一样很脏,看到这种情形心里想完啦,就叫客户先把机子留下,我把主板拿下后用电风扇吹了几个小时,上电开机一点反应都没有,因为自己是一个菜鸟所以到这里暂时没办法啦,还好小弟认识一个专修笔记本的同行……,把机子送到同行兄弟那里,他拆开机子找出电路图,加电上电立刻掉电,然后他用放大镜看了一下主板又看了一会电路图,最后跟我说:开机芯片和旁边一些场管都要换过,而且开机芯片要订货,把开机芯片订回来装上后如果还不能开机还要作下一步的检查。我想好吧也没别的办法啦,但我要先跟客户打个电话大概说明一下情况和报价。当时我就把机子先拿回店里啦,客户也同意我的建议和报价啦,正好当天忘记打电话叫我那个同行兄弟订开机芯片啦。到了第二天正想打电话给那个同行,突然感觉是不是再把机子拿出来上电看一下,接着上电源适配器,按电源开关……灯亮啦……屏闪一下灭啦(没出LOGO),又断电了,再按电源开关又没反应啦(本人还没有维修电源),隔了十多二十分钟我又按了一次电源开关,本子又重复了上一次的动作。当时心里想是不是那个电容漏电或者红酒还没蒸发完(又或者是葡萄皮渣子附在芯片脚上引起了短路开玩笑的),因为感觉情况比前一天要好一点。好,再拆开机子检查一下主板,同行不是说开机芯片有问题吗,现在就用酒精洗一下这个芯片和周边的电路,做完一系列动作后……下面就是开机啦。按下电源开关--灯亮啦--自检,过啦--LOGO出现啦--接着显示没找到系统,哦还没接上硬盘。最后当然是进桌面啦。进桌面后试了一下键盘果然有好多键已经不能用啦,还好之前跟客户说过键盘可能会慢慢的死掉。打电话给客户,客户同意订键盘回来换。
          又过了三天键盘到手啦,心想把键盘插上就可以收钱啦,但事情并没那么顺利……
         写这个贴子不是为了说技术或炫耀什么,而是为了和同是菜鸟的同行互勉共勉,把认定的目标坚持下去。明天再续……

网友:
明天继续.。

补充内容 (2012-10-11 11:02):
键盘到手后,拆键盘装键盘开机……桌面……测试“1,2,3--Back Space都OK”接下来功能键也正常,当测到“Q”“W”时突然NG啦,接下来发现“S”“X”“Z”都不行,测完全盘后就是上面五个键通不过,转6楼……。

网友:
不错,楼主也挺幸运的,没腐蚀太多

网友:
还可以呀,不错

网友:
这里不占楼后再重新编辑吗?

    就差5个键没通过,心想问题应该不大吧,可能是自己没把排线插好,关机重来一次,结果还是一样。关机把键盘拆下来看一下,因为不是原装键盘而且又是第一次独立为客户换键盘,所以不敢肯定键盘本身是不是不适用,客户的机子是从泰国带回来的,键盘上有很多泰文的。键盘排线接头处有点氧化,用橡皮擦一下,装好再试还是那5个键没通过。当时那个急啊,客户还坐在旁边等着,因为明天他正要带这台子到国外出差,他说“他的资料文件全锁在里面啦,是拷不出来的,要不他一早就想换机子啦”。没办法啦只好硬上啦,拿出放大镜仔细观察一下主板上的键盘接口,发现有些接触点是光亮的,一些上面附有氧化物也有可能是黑色的碳化物吧,拿美工刀轻轻刮掉上面的附着物直到光亮为止,接上键盘再试,还是那5个键没通过,怎么还是怎么就是这5个键呢,突然想起学五笔打字时这5个键都属于小指控制的范围,心想这5个键是不是有什么联系?这5个键会不会是共走一条线路呢?想到这里又拿起放大镜观察一下接口出来的信号线,没发现有断线的现象,但发现接口出来的信号线都经过一个露铜的小圆点才到下面的焊点,其中有一条线的露铜小圆点不是黄色的而是黑色的,于是拿出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一表笔接露铜小圆点,另一表笔接在键盘插座的插脚上,响啦是通的,这时再把接插脚的表笔移到小圆点下面那个焊点上,不响不通。当时还不敢肯定这根线是在小圆点处断开啦,所以再用表测一下旁边那些线好作过比较,测完后别的线都是通。这条线应该是断的啦,接下来就是飞线。在坏电源上剪下一小段电线,把胶皮剥开露出里面的小铜丝,把多余的铜丝往后折前面只留下一根铜丝,手持着没剥胶皮的那头电线,这样前面那根飞线的铜线相对好定位一点。焊了一次, 二次,三次都没有成功,焊点太细啦,细到好像放不下铬铁头,焊点的位置离外壳也很靠近,不用放大镜几乎看不准是那个焊点,不好操作啊。没办法啊,不断的变换焊接姿势和手势,下铬铁要“快”“狠”“准”,要不很容易就把两个焊点熔在一起啦。终于飞好啦,装上键盘开机测试全通过,心里那个爽啊!!
    搞维修有时候是很枯燥无味的,所以一定要有耐心要不断的坚持,过程是痛苦的修好的结果是“爽”的

网友:
不支持不行啊,其中的酸甜苦辣,以及成功的喜悦是无法言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