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行偏转线圈改串联的问题

楼主(2012-10-09):
         本人想用17寸显示器crt 改装一部电视机,而还不确定行偏转线圈如何改接?

                  红蓝这两根线是行偏转线圈接线,接线柱号码分别是(6)(8)蓝这条线是接地,图中我已将红色线接线柱绞接上的两组行偏转线头焊下来,另二个接线头应该是7)(9)接线柱上了吧?

  改接时是不是将绞接在红色接线柱上其中一组行偏转线头焊接在7)或(9)接线柱上?剩下的一个线头作为红线,蓝线不改?请大伙帮我看看?

网友:
看 到这东西我就怕

网友:
直接无头绪

网友:
我的乖乖啊!这东西还真没接触过啊!

网友:
好像要在偏转线圈串个电感,或者变压器,这样来调整行频差异。个人见解。

网友:
用这东西占地方还费电。

网友:
一般是不改偏转,加一下匹配变压器就可以。

网友:
楼主你买的什么电视机套件。显示器一般是把2个串联。还是过小的话,电视机套件里面可以叫他多卖一个电感给你。其实就是个开关电源的变压器,你连过串上去就行了。这种管座应该是双聚焦的吧。

网友:
已经买到匹配变压器了,管座是双聚焦的。现决定不改行偏转线圈了,担心改不成功通电短路或者匝间短路,直接加接匹配变压器。我今天拆开一台15寸crt电视也是不改装行偏转。

网友:
首先要明白为什么要改行偏转啊。是行幅不足过大?还是其它现象?

网友:
LZ 记得要加阻尼 不然行场 幅度不正常 严重的要烧机 有卖的阻尼 加好后看行管温度高不 多烤机 S校正电容也要调整 最佳效果是行场正常 行管 场馆温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