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P型N型怎么分变。

楼主(2012-10-09):
怎么看都看不出来
二极管
的P型半导体和N型半导体,谁能告诉一下,怎么分辨。

网友:
- -# 箭头向→ P
箭头向← N

网友:
左右啊!看不懂

网友:
唉!用万用表蜂鸣档测量啊!正向导通,反向截止呀!

网友:
二极管管他是P还是N
正向导通,反向截止就行

网友:
哎你没救了·这都不知道· 正通反不通啊·正是P 反是N

网友:
多去看看八大元器件的书呀

网友:
二极管只能从正极流入,负极流出的。 正极的一面是P 负极的那面是 n ,。特性是单向导通。好坏的分辩: 用万用表测: 打到二极管档,红笔接正极,黑笔接负极。正测 :500-600之间,反测:无穷大。 在板上看:多一个白扛的是负极。

网友:
正向导通,反向截止啊。加强电子基础啊

网友:
二极管用分辨是n型和p型么?在是么时候需要分辨啊

网友:
好像是看阻值吧

网友A(2012-11-08):
这个问题问的太实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