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700纠结的维修(开机显示6画面)

楼主(2012-10-09):
接到同行的HP V3700一台,开机时显示6画面,如下图:

这种病状,是人都知道是显卡故障,我就直接拆机,上BGA加焊显卡后,显示正常,电话通知客户取货.可是人家拿回去用了不到3天,又拿回来了,还是老问题,呵呵,这也是我预料之中的事,看来还是不能偷懒,把显卡摘下来重植,半小时后搞定,再通电测试,一切OK,就这样装起来让客户拿回去,用了一星期不到又不行了,开机直接不显示了...心凉啊,再次拆机!裸板上电测试,确实不亮机,从电流跳变可以看出,显卡没过.再一次上BGA取下显卡,测显卡上的小电容,发现显卡已经挂了,订了个新的显卡装上去,上电后,屏幕亮一下(5秒左右)就灭了,跟着掉电,而且亮的那一瞬间是花屏的.再触发后,也是同样的情况,这下更糟糕了.仔细整理了一下思路:显卡芯片是刚买的新的,而且还亮机了,可以断定显卡芯片本身应该没坏.目前只是花屏和掉电,可能有以下两种原因:
1>掉电--可能是供电存在问题,保护了.
2>花屏--可能显存有问题了...
就奔着这个思路,在上电亮机的瞬间测了一下显卡供电正常,显存供电1.5V,呵呵,明显偏低了,用手压住两颗显存,再上电后,惊人的发现显示正常,不掉电,把手松开后,又掉电了...哈哈哈,问题总算找到了,取下两颗显存,重植后,再上电后,一切正常,试机两天正常,还能玩CF...取走后没有再返修了

网友(点评):
神马意思,压下显存,显存供电就正常1.8了?

网友:
估计你把显卡做短路了吧?   一般分屏我直接用风枪吹 就好了   用出保修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还好思路够清晰,不然又要走弯路了

网友A:
BGA时显存保护了没。

网友:
估计BGA时候显存没包好

网友:
唉!像这种现象不是显卡就是显存啊!

网友(点评):
还有一些GPIO脚配置问题

网友(点评):
什么是GPIO脚配置,是南桥发出来的吗?

网友(点评):
显卡的GPIO脚,图纸上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网友(点评):
GPIO脚有什么用的呀

网友:
这个是7200  还是86

网友:
果断显卡!!!

网友B:
显存电压1.8是正常的呀。。。?

网友:
这个我都是直接换全新改良版的.

网友:
以后碰到这种情况就不会走弯路了

网友:
请问这款机器的显卡是哪个型号的?

网友:
楼主的手是神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BGA时显存保护了没。

这是最基本的,还用问吗

网友:
不错呀 前两天 我刚刚换了2个v3000的显卡 631改良的

网友:
显存会导致掉电的,
记住了...

网友:
可能原本就是显存问题

网友:
思路挺清楚的,如果换成其它人可能还得做显卡吧,我觉得LZ根本就没包显存吧,才导致虚焊吧

网友:
版主头脑清晰,顶。

网友:
有可能原先就只是显存问题哟

网友:
这个和显存都有关系啊,要我又把显卡干啦,学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存电压1.8是正常的呀。。。?

请问下大家,是所有要本显卡的显存电压均为1.8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用了全新的芯片吗?现在这个芯片多少钱啊?

140 一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