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笔记本拆USB,音频接口除了BGA还有更方便的方法吗?

楼主(2012-10-09):
感觉风枪不给力容易吹跑周边元件,听说锡炉管用,没试过,谁能给个方便点的方法啊

网友:
蜂窝煤炉子

网友:
拆接插件锡炉最好用,炉不贵,锡有点贵,我的那个小炉用了2条锡才装满,要是大炉的话锡钱可不少。

网友:
我们是用拔锡枪一点点拔的,再用烙铁快速的来回加焊,,一点点来,不会影响到美观,也不慢啊

网友(2012-11-08):
4楼的办法可仍 ,如果不用锡炉,可以用风枪加热吸锡器把锡吸出,加热着取下。

网友:
用裁纸刀片或者锯条等铁片隔开周边部件,再用风枪吹,比较可靠

网友:
同意6楼的做法

网友:
一般换接口的时候少,都是手工一点点拆的

网友:
用手持大疯枪可以效果的好的

网友:
都是风枪吹的。

网友:
风枪加热

网友:
1000W碘钨灯

网友(2012-12-10):
剪断 再焊,就比较方便

网友:
对风枪好些~~!!!!!!!!!!!

网友:
直接用风枪吹就可以了吧 边吹边用东西往外面拔 很容易就弄出来了

网友:
技术活,我想还是需要多多练习吧

网友:
先用吸锡器把较多的锡吸掉 再用吸锡线把剩余的锡干掉 接口就很轻松的拿下来  呵呵 个人总结 有机会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我一般用两把烙铁,速度相当快

网友(点评):
一把烙铁就够了。

网友(2013-01-12):
先用烙铁把锡弄掉 再用风枪吹

网友:
个人感觉用烙铁加吸锡器一个一个搞比较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