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独显温度高的问题

楼主(2012-10-09):
今天接了台联想G450独显的机器,原故障是开机有时亮有时不亮。
亮机后也是死机现象。断电拆板后,习惯性按桥和显卡。当按显卡时不死机了,这个好办了。虚焊,重植
屁颠屁颠的弄完BGA后,上机点亮了,进系统了,蛋疼的事来了。1分钟左右自动关机了
不是显卡没做好吧。于是上个鲁大师测试问题,我的妈,显卡直接上了100度。
蛋疼,我的习惯是修机器都顺便清灰的,不应该啊,于是加垫片,加铜片,怎么都不行,这个时候郁闷了,点根香烟,想了想应该是散热片高度不对,一想对了,刚刚用面纸搽掉了原来显卡上的导热垫,赶紧去垃圾堆-。-
找回面纸,虽然导热垫坏了,但是七七八八的糊上去,神奇的事情来了,显卡温度开机保持在55-65.看电影,烧鸡测试温度保持75以内,*脏话*。大家要注意了,这款机器很蛋疼的,我看论坛里很对兄弟都是这个问题,以后注意不要把显卡散热垫去了,不然自己后加的高度不对。

网友:
抢个位置。。。。
   有时细节问题还真得注意。。。。

网友:
楼主 我有个问题。  我觉得散热硅胶加铜片应该跟软胶垫的效果不相上下啊, 甚至效果会更好。  怎么会出现直接上100度的温度呢?  是不是显卡晶体悬空了?  而且如果铜片的效果加上硅胶不如软胶垫的话  那我们干嘛要去掉软胶垫换上铜片?

网友:
其实我也认为铜片比软脚垫好啊。但是这款机器就是这样,换了铜片貌似接触不好了,摸铜导管上都没温度的,也许是我用的铜片太厚吧。反正我把这个帖发出来就是为了大家注意下,也许也会大意遇见这样的问题

网友:
怎么没冒烟捏?

网友:
是不是因为散热块的问题导致?  按道理来说 铜片的效果要好点啊!

网友:
按理说应该铜片散热好吧。怎么可能。

网友:
还是要细心点啊

网友:
铜片的厚度要刚刚好才行,不然适得其反

网友:
看来胶垫比铜垫好

网友:
散热不好搞啊,铜片或软胶垫合适最好

网友:
铜片的高度应该是有厚有薄啊!难道都不可以用。。。。

网友:
建议看看是不是铜管是不是坏的

网友:
这个是必须的,
不是随便找个铜片就贴上去...